急,关于供配电问题

楼主(2008-12-31):
前天公司变压器一接中性点接零线被人偷走了,无法够成回路,送上电却把公司的电脑,传真机,等用电器一起烧坏了.想了两天没有想不明白,在没有够成回路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烧电器呢?请各位高人指教一下,可能发生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1、肯定构成回路了;

2、可能是在特殊情况下相线之间构成的回路。

网友B:
零线的作用是各相的阴抗匹配平衡没有了零线肯定电压不正常了

网友B:
是阻抗平衡刚才打错了呵呵

网友C:
有老贴讨论过这个问题。总零线虽断了,但单相220伏都还接在一根已断了接地点的共同零线上,如此造成每两个单相设备间有380伏的电压而形成回路,因大多数单相设备的阻抗不同,分压(分380伏)也不同,导致功率大(阻抗小)的单相设备先烧坏,其它单相设备也先后难以幸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老贴讨论过这个问题。总零线虽断了,但单相220伏都还接在一根共同的零线上,如此造成每两个单相设备间有380伏的电压而形成回路,因大多数单相设备的阻抗不同,分压(分380伏)也不同,导致功率大(阻抗小)的单相设备先烧坏,其它单相设备也先后难以幸免。

网友E:
楼上说得太好了,想想中央电视台报导的有一居民楼零线断了,反而导致用户的电视冰箱空调烧坏,情况与此类似.

留恋08,祝福09,想过去看明天,让我们此起彼伏,前赴后继

网友F:
三相四线制如果没有零线,就等于把380直接加在用电器两端,很快就烧坏设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老贴讨论过这个问题。总零线虽断了,但单相220伏都还接在一根已断了接地点的共同零线上,如此造成每两个单相设备间有380伏的电压而形成回路,因大多数单相设备的阻抗不同,分压(分380伏)也不同,导致功率大(阻抗小)的单相设备先烧坏,其它单相设备也先后难以幸免。

网友H:
总零线虽断了,但单相220伏都还接在一根已断了接地点的共同零线上,如此造成每两个单相设备间有380伏的电压而形成回路,因大多数单相设备的阻抗不同,分压(分380伏)也不同,导致功率大(阻抗小)的单相设备先烧坏,其它单相设备也先后难以幸免。

网友I:
看来,所有单相电只用同一根相线很重要啊。否则,一旦断零,后果很严重!

网友J:
零点偏移......

网友K:
导致功率小的单相设备先烧坏,其它单相设备也先后难以幸免.。

网友L:
小区之类的做个重复接地就好发地了。安规也有规定的,要在电源入口处做重复接地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有老贴讨论过这个问题。总零线虽断了,但单相220伏都还接在一根已断了接地点的共同零线上,如此造成每两个单相设备间有380伏的电压而形成回路,因大多数单相设备的阻抗不同,分压(分380伏)也不同,导致功率大(阻抗小)的单相设备先烧坏,其它单相设备也先后难以幸免。

就是这样的,

网友N:
中性线没有了   等于零线断了  而你电器的零线这是直接接地的  这样的话380对地 你说你的电器不是直接接了380的电  这不烧就怪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C:
有老贴讨论过这个问题。总零线虽断了,但单相220伏都还接在一根已断了接地点的共同零线上,如此造成每两个单相设备间有380伏的电压而形成回路,因大多数单相设备的阻抗不同,分压(分380伏)也不同,导致功率大(阻抗小)的单相设备先烧坏,其它单相设备也先后难以幸免。

分析的不错,顶一下!

网友P:
楼主用脚丫子想想就明白了。。呵呵

网友Q:
我们公司也碰到过,建筑单位尽然把零线接了保险,<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R:
一是无220V,二是安规说零线截面不得低于相线的1/3,更呵况你没了零呢/?不用从理论计算说去了还想不通才怪呢

网友S:
常礼往往被人忽视,看看系统图,会想到什么上星型连接,什么是线电压,什么是相电压!这样就能理解了!这些损贼,什么都偷!

网友T:
我也试过这样的情况,这些斩千刀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C:
有老贴讨论过这个问题。总零线虽断了,但单相220伏都还接在一根已断了接地点的共同零线上,如此造成每两个单相设备间有380伏的电压而形成回路,因大多数单相设备的阻抗不同,分压(分380伏)也不同,导致功率大(阻抗小)的单相设备先烧坏,其它单相设备也先后难以幸免。

确实是这样,想的贼什么都偷

网友V:
引用 网友C:
有老贴讨论过这个问题。总零线虽断了,但单相220伏都还接在一根已断了接地点的共同零线上,如此造成每两个单相设备间有380伏的电压而形成回路,因大多数单相设备的阻抗不同,分压(分380伏)也不同,导致功率大(阻抗小)的单相设备先烧坏,其它单相设备也先后难以幸免。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我接触过,零线断了,380V的设备都没事,但220V的照明,仪表都烧了。

网友W:
楼上的高手们解释的不错 建议装个断零保护器

网友X:
学习了,哈哈,请问要多少积分才能发帖?

网友Y: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所以一般供电地线要接好也是这个原因,以前都是三相四线制,为了设备和人身安全改为三相五线制这也是其中原因之一。特别是精密的电子设备,断零是很容易烧毁的。单相供电最好是加上漏电保护开关,这样比较安全。

苏州最具专业的自动化技术传播平台

苏州普蓝特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www.plant-aut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