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补指令NEG

楼主(2008-12-31):
求补指令NEG是绝对值不变的变号操作,各位取反后加一,但三菱的负数是以2的补码表示怎么理解?感觉有点矛盾。谢谢!

网友A:
这怎么会矛盾呢?对一个数求补不就是各位取反后加一吗?

网友B:
应该就是指二进制数的补码。

负数:符号位不变,其它各位按位取反后加一
正数:补码不变

楼主:
对:双片机 关于

这怎么会矛盾呢?对一个数求补不就是各位取反后加一吗?

内容的回复:

求补指令NEG是绝对值不变的变号操作,各位取反后加一。这句话与三菱的负数是以2的补码表示,矛盾!

楼主:
对:雪世界 关于

应该就是指二进制数的补码。求补指令NEG是绝对值不变的变号操作,各位取反后加一。这句话与三菱的负数是以2的补码表示,矛盾!

负数:符号位不变,其它各位按位取反后加一
正数:补码不变

内容的回复:

求补指令NEG是绝对值不变的变号操作,各位取反后加一。这句话与三菱的负数是以2的补码表示,矛盾!

网友C:
对哈

补码有什么具体含义吗?

为什么要加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哈

补码有什么具体含义吗?

为什么要加一?

详情最好找一本计算机组成原理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哈

补码有什么具体含义吗?

为什么要加一?

详情最好找一本计算机组成原理看一下。

知道就说

不知道就看着。。。

什么东西书里都有

还要论坛做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引用 网友C:

对哈

补码有什么具体含义吗?

为什么要加一?

详情最好找一本计算机组成原理看一下。

知道就说

不知道就看着。。。

什么东西书里都有

还要论坛做什么?

三两句话说不清楚的,知道不?是不是有了论坛大家都不用上学了,就来这里听就行了?

网友B:
2的补码应该理解为二进制数的补码。

如果不是那样理解,就是书中印错了,应是三菱的负数是以10的补码表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引用 网友A:引用 网友C:

对哈

补码有什么具体含义吗?

为什么要加一?

详情最好找一本计算机组成原理看一下。

知道就说

不知道就看着。。。

什么东西书里都有

还要论坛做什么?

三两句话说不清楚的,知道不?是不是有了论坛大家都不用上学了,就来这里听就行了?

不知道

是不是有了书大家自己回去看就好了,都不用上论坛了 ?

网友D:
大家不用吵,都是做技术的,都是同行,有什么不明白的多交流沟通就是了,来论坛是来学技术的,不是来吵架的,是吧。

自己人,别吵了啊。

我感觉“雪世界”和“双片机”说的对,补吗就是那么回事!

网友A:
既然"sd642476" 找不到书,我来帮他找吧。不过是网上找来的

补码  1、在计算机系统中,数值一律用补码来表示(存储)。
  主要原因:使用补码,可以将符号位和其它位统一处理;同时,减法也可按加法来处理。另外,两个用补
  码表示的数相加时,如果最高位(符号位)有进位,则进位被舍弃。
  2、补码与原码的转换过程几乎是相同的。
  数值的补码表示也分两种情况:
  (1)正数的补码:与原码相同。
  例如,+9的补码是00001001。
  (2)负数的补码:符号位为1,其余位为该数绝对值的原码按位取反;然后整个数加1。
  例如,-7的补码:因为是负数,则符号位为“1”,整个为10000111;其余7位为-7的绝对值+7的原码
  0000111按位取反为1111000;再加1,所以-7的补码是11111001。
  已知一个数的补码,求原码的操作分两种情况:
  (1)如果补码的符号位为“0”,表示是一个正数,所以补码就是该数的原码。
  (2)如果补码的符号位为“1”,表示是一个负数,求原码的操作可以是:符号位为1,其余各位取
  反,然后再整个数加1。
  例如,已知一个补码为11111001,则原码是10000111(-7):因为符号位为“1”,表示是一个负
  数,所以该位不变,仍为“1”;其余7位1111001取反后为0000110;再加1,所以是10000111。
  在“闲扯原码、反码、补码”文件中,没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模”。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模”
  的概念:
  “模”是指一个计量系统的计数范围。如时钟等。计算机也可以看成一个计量机器,它也有一个计量范
  围,即都存在一个“模”。例如:
  时钟的计量范围是0~11,模=12。
  表示n位的计算机计量范围是0~2(n)-1,模=2(n)。【注:n表示指数】
  “模”实质上是计量器产生“溢出”的量,它的值在计量器上表示不出来,计量器上只能表示出模的
  余数。任何有模的计量器,均可化减法为加法运算。
  例如: 假设当前时针指向10点,而准确时间是6点,调整时间可有以下两种拨法:
  一种是倒拨4小时,即:10-4=6
  另一种是顺拨8小时:10+8=12+6=6
  在以12模的系统中,加8和减4效果是一样的,因此凡是减4运算,都可以用加8来代替。
  对“模”而言,8和4互为补数。实际上以12模的系统中,11和1,10和2,9和3,7和5,6和6都有这个特
  性。共同的特点是两者相加等于模。
  对于计算机,其概念和方法完全一样。n位计算机,设n=8, 所能表示的最大数是11111111,若再
  加1称为100000000(9位),但因只有8位,最高位1自然丢失。又回了00000000,所以8位二进制系统的
  模为2(8)。 在这样的系统中减法问题也可以化成加法问题,只需把减数用相应的补数表示就可以
  了。把补数用到计算机对数的处理上,就是补码。
  另外两个概念
  一的补码(one‘s complement) 指的是正数=原码,负数=反码
  而二的补码(two‘s complement) 指的就是通常所指的补码。
  这里补充补码的代数加减运算:
  1、补码加法
  [X+Y]补 = [X]补 + [Y]补
  【例7】X=+0110011,Y=-0101001,求[X+Y]补
  [X]补=00110011 [Y]补=11010111
  [X+Y]补 = [X]补 + [Y]补 = 00110011+11010111=00001010
  注:因为计算机中运算器的位长是固定的,上述运算中产生的最高位进位将丢掉,所以结果不是
  100001010,而是00001010。
  2、补码减法
  [X-Y]补 = [X]补 - [Y]补 = [X]补 + [-Y]补
  其中[-Y]补称为负补,求负补的方法是:对补码的每一位(包括符号位)求反,最后末位加“1”。
  这里补充补码的代数解释:
  任何一个数都可以表示为-a=2^(n-1)-2^(n-1)-a;
  这个假设a为正数,那么-a就是负数。而根据二进制转十进制数的方法,我们可以把a表示为:a=k0*2^0+k1*2^1+k2*2^2+……+k(n-2)*2^(n-2)
  这里k0,k1,k2,k(n-2)是1或者0,而且这里设a的二进制位数为n位,即其模为2^(n-1),而2^(n-1)其二项展开是:1+2^0+2^1+2^2+……+2^(n-2),而式子:-a=2^(n-1)-2^(n-1)-a中,2^(n-1)-a代入a=k0*2^0+k1*2^1+k2*2^2+……+k(n-2)*2^(n-2)和2^(n-1)=1+2^0+2^1+2^2+……+2^(n-2)两式,2^(n-1)-a=(1-k(n-2))*2^(n-2)+(1-k(n-3))*2^(n-3)+……+(1-k2)*2^2+(1-k1)*2^1+(1-k0)*2^0+1,而这步转化正是取反再加1的规则的代数原理所在。因为这里k0,k1,k2,k3……不是0就是1,所以1-k0,1-k1,1-k2的运算就是二进制下的取反,而为什么要加1,追溯起来就是2^(n-1)的二项展开式最后还有一项1的缘故。而-a=2^(n-1)-2^(n-1)-a中,还有-2^(n-1)这项未解释,这项就是补码里首位的1,首位1在转化为十进制时要乘上2^(n-1),这正是n位二进制的模。
  不能贴公式,所以看起来很麻烦,如果写成代数式子看起来是很方便的。
  注:n位二进制,最高位为符号位,因此表示的数值范围-2^(n-1) ——2^(n-1) -1,所以模为2^(n-1)。上面提到的8位二进制模为2^8是因为最高位非符号位,表示的数值范围为0——2^8-1。

网友E:
这么多年都没有用到 补码    遗憾

网友F:
基础的东西。再说,不懂有时硬记算了。钻进去出不来。

网友G(2009-12-09):
出来这么久了,学了都还给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