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12-31):
今天我用RX10K档单个测试,

NPN型三极管C,E级.黑笔接E,红笔接C,阻值偏小,反向无穷大.后我测PNP型c,e极.黑笔接C,红接E,阻值偏小,反向无穷大.有时不方便区别贴片三极管C,E极时.我就冒用次方法辨别,还真准.我总结发现只要黑笔接与晶体管内部载流子的运动方向相反,阻值就会偏小(如NPN,黑接E,红接C.PNP形.黑接C,红接E)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比较高深问题,没有研究过。

网友B:
RX10K档,电压多少,贴片三极管高了还会击穿的。C,E极反向是有漏电流的。

网友C:
R*10K挡,一般(MF-47   500型)   电压为9V ,个别也有15V的(MF-50  MF-30)    ,你这样测量虽然不一定损坏元件,但也不太好,正确判断三极管管脚的方法,好多书都有描写

网友D:
没有必要这麽复杂吧.

网友E(2009-02-24):
好象高频管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