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工控网中有谁做过石材机械工控的

楼主(2008-12-31):
不知那位老兄有做过红外线石材切割机程序的?有问题想请教您?

楼主:
一般这种机械PLC都选继电器输出型,通过继电器输出控制分片变频器启停达到位移控制精确度,我想求教的是人机通过设定参数传送给PLC,PLC通过计数编码器脉冲值控制PLC输出继电器在控制驱动器,这断程序不知该怎么写望高手指教?

楼主:
楼上朋友可以帮帮我吗?我只是一个刚出道者

网友A:
你好!这几天我的电脑有问题!我是修机器的,我厂有两台巨轮红外线切机。编码器是光洋 TDRD-2T1000BF  内部程序没笔记本没有下载!不过有砂锯山东奥连特程序

网友A:
横梁变频器FR-E540-1.5-CH    plc  fx-1n-40mR   变频器A接X-13  C接COM    STF接Y06   STR接Y07   RH接Y04   RL接Y05  SD接COM3

网友A:
编码器A 。B端接XO  。X01高速计数器端

楼主:
看来我们是同行我也在石材行业做加我QQ231509945不知老兄你在那

楼主:
不过很多PLC有加密哟

网友A:
我在厦门 方才工控你好!不知你在哪里

网友A:
我也是才关注PLC!三菱PLC加密有载密软件!触摸屏加密听说要通过串口监控才能看到!三菱的

网友A:
我也有许多不懂!以后望多指教!

楼主:
共同进步吧,我在泉州这边,我也是怎么说还算是个门外汉吧,以后还希望你多多帮助

网友B:
^_^现在用编码器直接进变频器也一样控制呀,和用PLC控制精度没什么区别。

网友C:
呵呵,我可以帮你们把它解了

楼主:
fa_ybq你好,不知可否讲得更具体一些谢谢

网友D:
可以用人机写参数到PLC,PLC高速计数器用比较值中断的方式的方式调用人机写入的参数。这两个数值相同时,产生为断。

楼主:
用高速继电器区间比较指令是不错,我还想问一下楼上的兄弟那是否是把人机中设置的参数存入寄存器中在于刀宽寄存器数值相加,在利用此数值与计数器现在值比较后中断输出,那第一条程序值行完,是否可以在写N条这样的比较程序值行人机中不同的数值参数完成一次性参数输入?第二个问题是这个程序中计数器C的数值是否要设置成无穷大象有些电梯中的程式那样?

楼主:
哎其实如果有这种机械的各部分的程序图来参考一下那就一目了然了,哈哈,自学有点累,在此谢谢楼上各位为我答疑解惑

楼主:
祝大家牛年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