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测速发电机坏,怎么改?

楼主(2008-12-31):
我这有台37KW的直流电机,是PVC挤出生产线上的,用的是KZS3--C三相可控硅调速单元(张家港惠泰电气有限公司产的)

现在直流电机后面的测速发电机坏拉,使运转不正常,我想问不要直流发电机可以吗???听说可以的 ?不知道这么改,听说加三个电阻可以代替发电机测速信号,这么改?还像是20W10欧姆两个,20W5.1欧姆一个。怎么改啊??是永磁直流测速发电机,型号:ZYS--3A

22W    110V    200VA   2000转/每分钟    江苏王牌直流电机厂。。。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要测速发电机,用电阻串在电枢回路里来取得反馈信号吗?这种方式不安全,低压与电枢的高压串在一起,一旦有故障出现,你的调速系统就会出重大事故的,要小心改造。如果暂时没有测速发电机的话,看你的设备对与转速的控制要求高不高,假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开环控制,这样就不用测速发电机。

楼主:
具体怎么做??请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