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行车,起升机构的抱闸失效后,该如何办?

楼主(2008-12-31):
变频行车,当抱闸失效后,吊钩就自由下坠,容易造成安全事故,该如何操作和避免

网友A:
控制变频啊,是不是变频控制着升降啊

网友B(2009-02-23):
双制动器,电机自身带一个,输出轴上加一个液压制动器

网友C:
我那个是抓斗吊,只有一个制动器

网友D:
故障现象表述不清:是抱闸皮失效?或是抱闸不动作?或是液压失灵?或是电路不畅?或是……。

网友E:
尽可能优化好变频,作好参数设置,作一个紧急抱闸可以吗,

网友C:
制动器抱闸皮失效,就是说抱闸没有什么用了

网友F:
电气线路无故障,变频参数设置必须合理,制动器经常检修。

网友G:
控制电机有没有直接使用工频回路的控制,如果有可以紧急情况下使用反接制动,在吊钩下降几秒后,启动上升按钮(工频)这样可以降低下降速度,然后停止上升,让吊钩再下降,循环以上步骤,把吊钩慢慢的降至地面修理抱闸。我91年的时候开塔吊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情急之下,就是这样处理的,有惊无险啊!

网友C:
那是普通吊车,况且是主回路无故障时才能反接制动。变频吊车无法做到,现在一般的情况都是采用双制动器抱闸,但是唯独抓斗吊没有采用双制动,一是因为抓斗吊的支持电机和开闭电机制动器都可以起到制动作用。

网友H:
机械抱闸失效还有电气制动,如果控制上设计充分,可以预测出来突加的反向重力负荷并采取适当的制动力矩输出,那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变频行车都设计考虑足够全面充分,还需要行车工及时发现、准确判断、措施得力、操作果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网友C:
关键问题是,在已经超速的情况下,变频器已经报故障,没有控制功能,而这时抱闸也不起作用,抓斗只有自由落体到地面,危险性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