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维修

楼主(2008-12-31):
我厂有一台线切割机故障是开机后没有高频脉冲另外步进电机也不运转无显示指示灯请教各位大侠、、、谢了

网友A:
没有高频脉冲,应该跟主电路板有关,建议检修一下。

网友B:
要看什么地方产的什么 型号的机器

网友C:
应该跟主电路板有关???????

网友D:
可以跟我联系:邮箱XUELI231DJJ@CHINA.COM.CN这个应该是高频板有关,还要看你的机器 是那个厂商的,

网友E:
没有高频和步进没动作同时出现,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9-02-22):
查到了最后是电源控制继电器烧了的,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