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a三相能否改成单相使用

楼主(2008-12-31):
     有一台三相的变频器想改成单相的使用,负载是3*220v电机,但是报lu故障,lu是如何检测的,如何改能使用?谢谢指教!!!

网友A:
没必要这样做,用三相220V的变频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如果三相220V负荷平衡,改成星接应该可以用。

网友C(2009-02-15):
1、电机改为Y接,前提负载不大

2、调整变频参数,最高频率电压设为220V,最高频率设为50HZ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