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得快

楼主(2008-12-31):
                           冬天到了,看到有的工厂自己做了个热得快:火线和零线各接到一根钢锯条上,两根钢锯条之间夹一木块,然后接到电源上,放到水里,就是一个简单的热得快了,想不明白,为什么不会短路跳闸或烧线呢,同行们来探讨一下吧。

网友A:
真的?

我也想不明白,关注

网友B:
检查水的阻值就知道了。

网友C:
当然不会短路,因为水中有电子,当有电压时会形成电流其实就相当于负载所以不会短路。但是要是纯净水则不会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当然不会短路,因为水中有电子,当有电压时会形成电流其实就相当于负载所以不会短路。但是要是纯净水则不会导电

解释详细一点行吗,那两根电线放在水里为什么会短路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当然不会短路,因为水中有电子,当有电压时会形成电流其实就相当于负载所以不会短路。但是要是纯净水则不会导电

解释详细一点行吗,那两根电线放在水里为什么会短路呢?

那可要看两根电线间的距离,电压的高低,水的导电程度等因素的情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C:
关于当然不会短路,因为水中有电子,当有电压时会形成电流其实就相当于负载所以不会短路。但是要是纯净水则不会导电

那可要看两根电线间的距离,电压的高低,水的导电程度等因素的情况。

网友F:
我也干过,两根锯条夹两根筷子,用棉线缠好

网友G:
这也就是靠有电压的时候有电流在水中有电子产生之所以就形成了电阻而不跳

网友H:
下面讲一讲热得快原理:

“热得快”的加热螺圈通常是用一种较细的金属管绕制成的,管内装有电热丝,然后灌入氧化镁粉之类的绝缘材料,把电热丝封装固定在管中间,使它不与管壁接触。电热丝的两端再分别与电源线相接。通电后,电流从电热丝中流过,电热丝便发热。如果把“热得快”浸没在液体中,热量通过液体很快散发出来,这样使液体很快被加热,而且也不会烧坏电热丝。如果让“热得快”在空气中干烧热量不易散发,金属外管会很快烤焦,甚至烧红,管内的电热丝便会烧断。所以,使用时应先将“热得快”放入液体内,液体最少应淹没加热螺圈(手柄及电线不能浸入液体中),然后再接通电源。加热完毕,也应先断开电源,过一小会,待“热得快”温度降低后,再从液体中拿出,擦干收藏。

由于“热得快”中的电热丝是用镍铁合金制成的细丝,一般较脆、容易震断。因此,“热得快”不能剧烈震动,如果表面有水垢或附着物,可用小毛刷轻轻刷掉,不要用硬物敲击或用小刀刮削。“热得快”一旦断丝便无法修复,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I:
就是担心自制的安全系数如何阿,现在买的,质量也不行,配的电源线太细了

网友J:
我做过,并用过,那是在89年当兵的时候。

网友K:
这样的水洗洗手什么的还可以,千万别喝啊,太脏,里面有很多锯条的分解物

网友L:
蓝海华腾讲的什么啊?和楼主说的没有什么关系吗。

不知道有谁分析过这样加热的水,水质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M:
^_^俺这么做过

靠有电压的时候有电流在水中有电子产生之所以就形成了电阻而不跳

网友N:
学习了      知道能这样做    但没想过是为什么    这回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