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清心,英威腾变频器一上电显示TNVET是何原因

楼主(2008-12-31):
请教清心,英威腾变频器一上电显示TNVET是何原因,原来是一停电参数就变最大,可以将参数改回来继续用。现在不起动了,一上电显示TNVET。谢谢!!

楼主:
这是英威腾变频器论坛,清心没空回答问题???????????????????????

网友A:
抱歉!楼主 这几天公司放假!

这个问题在论坛上已经有过回复,这种问题主要是英威腾的老机型才会出现的故障代码,具体检查流程可以参考附图:

网友A:
上面的显示不全,楼主可以到我公司网站的的技术与服务栏目上下载关于这类故障的处理方法。

有问题还可以电公司免费电话咨询:400-700-9997

祝您新年身体健康,工作顺心!

网友B:
驱动板直流电压检测电路不正常,主控板CPU坏。

网友C:
清心师傅:你好!我厂今天就有一台发这故障的机子,按照这个流程检查,查不到问题,除了VPN没有电压外,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A:
那就是电压检测部分出了问题,麻烦你打我公司的免费电话询问详细解决办法,这样会方便些。祝工作顺利!

楼主:
谢谢清心的回复,向我们这样一线的维护人员,是特别需要帮助的  ,上面挤,下面怨,出了力还不讨好,累呀!!

网友D:
请教清心

英威腾G9主板上贴片三极管,上面只写个C3,请问这是什么管子

主斑上标的是D13,他和旁边的三极管都是一样的

市场上可以买到吗

楼主:
这个有问题???

楼主:
我的变频器型号是INVT-G9-022T4,22KW,请清心给画个板上的插脚的示意图,我VPN点未找到,谢谢了

网友C:
VPN就在那电源版的排线下面,正常电压是-2.8v,仔细找吧

网友C:
楼主,这么久还没修好吗?你是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