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破碎机用的一台6KV630KW电机,10.5/6.3kv单独变压器供电,

楼主(2008-12-31):
请教?破碎机用的一台6KV630KW电机,10.5/6.3kv单独变压器供电,用850KVA变压器可以,电机起动是否会困难。破碎机用的电机大部时间都是空载的。请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变压器与电机起动容量是3:1,空载起动的话没问题。

网友B:
启动之前先联系好废品公司 一旦启动结束后变压器就可以就地买废铜烂铁了 如果成绩显著还可以把电动机也就地买废品了 但 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 2000kva的变压器还要考虑降压启动吶 换台10kv的电动机吧

楼主:
630KW电机是启动有液阻柜的,变压器也有综保,何来卖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