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的最低转速

楼主(2009-01-01):
请教客位老师,变频电机最低启动,也就是能够使电机转动的最小频率是多少,电机的最低速度又是多少,能一分钟转5转吗?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没问题,但是,得采用变频电机,不能是普通电机.否则的话,必须用一个合适的风机对电机冷却

网友B:
一分钟转5转,普通变频和电机实现不了。

楼主:
就是用变频电机。加变频器

网友C:
1、同步转速公式n = 60f/p,只要f = 0.1Hz,二极电机的转速就是6转/分;

2、由于变频器输出的是PWM高频载波,用之模拟正弦波,所以这样的低速运行,是做不到的;

3、当然如果不是匀速恒转矩圆周运动,例如脉冲式圆周运动,一小时转一周也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C:
变频电机只是被一般异步电机的感抗更大,冷却方式不同外,其他没有差别;

楼主:
如电机最高1500转时,用到最低转速是15转,要匀速恒转矩圆周运动,用变频电机与变频器,能做到吗?

楼主:
那变频器最低运行频率是多少啊?要匀速恒转矩圆周运动的?

网友D:
如果电动机的最高转速是1500,它应该是0-50HZ,最低转速15转,能做到,设定0.5HZ就可以

网友E:
楼主做什么用啊,要求电机5转/分,不要减速机吗?电机低于0.5HZ工作对电机不好吧

网友F:
每分钟5转可以实现,

得选用可以接收编码器回馈的变频器!

网友G:
应该可以实现的.对电动机损坏比较大,谨慎从事.

网友H:
用伺服或是步进电机做。这样准备可靠,就是贵点。

网友I:
你这个是用在什么东西上呀,怎么要求这么变态呀,加减速机可以

网友J:
建议加个减速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随便一变频器都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K:
用变频器的前提下加需要达到适合转数比例的减速机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