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常见的电气故障及排除

楼主(2009-01-01):
(1) 电动机不起动

1.电源未接通:检查开关、溶丝,各对触点及电动机引出线头。

2.绕组断路:将断路部位加热到绝缘等级所允许的温度.使漆软化,然后将断线挑起,用同规格线将断掉部分补焊后,包好绝缘,再经涂漆,烘干处理。

3.绕组接地或相间、匝间短路:处理办法同上,只是将接地或短路部位垫好绝缘,然后涂漆烘干。

4.绕组接线错误:核对接线图,将端部加热后重新按正确接法接好(包括绑扎、绝缘 处理及涂漆)

5.熔体烧断:查出原因,排除故障、按电动机规格配新熔体。

6.绕线转子电动机启动误操作:检查集电环短路装置及起动变阻器位置,启动时应先0串接变阻器,启动完成后再接短路装置。

7.过电流继电器整定值太小:适当调高。

8.老式启动开关油杯缺油:加新油,达到油面线。

9.控制设备接线错误:校正接线。

(2) 电动机接入电源后溶丝被烧断

1. 单相启动:检查电源线,电动机引出线,熔断器,开关触点,找出断线或假接故障后进行修复。

2.定、转子绕组接地或短路:纠正错误。

3.电机负载过大或被卡住:将负载调至额定值,并排除被拖动机构故障。

4.溶体截面积过小:熔体对电动机过载不起保护作用,一般应按下式选择熔体,熔体额定电流=堵转电流/2~3即可。

5.绕线转子电动机所接的起动电阻太小或被短路:消除短路故障或增大起动电阻。

6.电源到电机之间的连接线短路:检查短路点后进行修复。

(3) 电动机通电后,电机不起动,嗡嗡响

1. 改极重绕后槽配合选择不当:选择合理绕组形式和绕组节距;适当车小转子直径;重新计算绕组参数。

2. 定、转子绕组短路:查明断路点进行修复;检查绕线转子电刷与集电环接触状态,检查启动电阻是否断路或电阻过大。

3. 绕组引出线始末短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在定子绕组中通入直流,检查绕组极性(用指南针)判定绕组首末端是否正确。

4.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被卡住:检查设备,排除故障。

5.电源未能全部接通:更换熔断的熔体;紧固接线柱松动的螺钉;用万用表检查电源线断线或假接故障,然后修复。

6.电压过低:如果△联接电动机误接成Y连接,应改回△连接;电源电压太低时应与供

电部门联系解决;电源线压降太大造成电压过低时,应改粗电缆线。

7.对于小型电动机,润滑脂变硬或装配太紧:选择合适的润滑脂,提高装配质量。

(4) 电动机外壳带电

1.电源线与接地线搞错:纠正错误。

2.电动机绕组受潮,绝缘严重老化:电动机烘干处理;老化的绝缘要更新。

3.引出线与接线盒接地:包扎或更新引出线绝缘;修理接线盒。

4. 线圈端部碰端盖接地:拆下端盖,检查接地点,线圈接地点要包扎,绝缘和涂漆,端盖内壁要垫绝缘纸 。

(5) 电动机空载或负载时电流表指针不稳、摆动

1.绕线转子电动机有一相电刷接触不良:调整刷压和改善电刷与集电环的接触面。

2.绕线转子电动机集电环短路装置接触不良:检修或更新短路装置。

3.笼型转子开焊或断条:采用变压器或其他方法检查。

4.绕线转子一相断路:用校验灯、万用表等检查断路处排出故障。

(6) 电动机启动困难,加额定负载后,电动机转速比额定转速低

1.电源电压过低:用电压表或万用表检查电动机输入端电源电压大小,然后进行处理。 2.△连接绕组误接成Y连接:将Y连接改回△连接。

3.笼型转子开焊或断裂:检查开焊或断裂后进行修理。

4.绕线转子电刷或启动变阻器接触不良:检修电刷与启动变阻器接触部位

5.定.转子绕组有局部线圈接错或接反:见本表序号1。

6.重绕时匝数过多:按正确绕组匝数重绕 。

7.绕线转子一相断路:用校验灯万用表等检查断路处,然后排除故障。

8.电刷与集电环接触不良:改善电刷与集电环的接触面积,如磨电刷接触面,调压刷,车旋集电环表面等。

(7)绝缘电阻低

1.绕组受潮或被水淋湿:进行加热烘干处理。

2.绕组绝缘粘满粉尘、油垢:清洗绕组油垢,并经干燥.浸渍处理。

3. 电动机接线板损坏引出线绝缘老化.破裂:重包引线绝缘,更换或修理出线盒及接线盒。 4. 绕组绝缘老化:经鉴定可以继续使用,可经清洗干燥,重新涂漆处理,如果绝缘老化,不能安全运行时,需要更换绝缘。

(8) 三相空载电流对称平衡,但普遍增大

1.重绕时线圈匝数不够:重绕线圈,增加合理的匝数。

2.Y连接电机,误接成△连接:将绕组接线改为Y连接。

3.电源电压过高:测量电源电压,如果电源本身电压过高,则与供电部门协商解决。

4. 电机装配不当(如装反、定转子铁心未对齐,端盖螺栓固定不匀称使端盖偏斜或松动):检查装配质量,消除故障。

5 气隙不均或增大:调整气隙,对于曾经车过转子的电机需要换新转子或改绕纠正空载电流大问题。

6.拆线时,使铁心过热灼损:检修铁心或重新计算绕组进行补偿。

(9) 电动机运行时有杂音不正常

1. 改极重绕时,槽配合不当:要校验定、转子槽配合。

2.转子擦绝缘纸或槽楔:剪修绝缘纸或检修槽楔。

3.轴承磨损、有故障:检修或更换新轴承 。

4.定、转子铁心松动:检查振动原因,重新压铁心进行处理。

5.电压太高或三相电压不平衡:测量电源电压,检查电压过高和不平衡原因进行处理。 6.定子绕组接错:见本表序号1。

7.绕组有故障(如短路):见本表序号1。

8.重绕时每相匝数不相等:重新绕线,改正匝数。

9.轴承缺少润滑脂:清洗轴承,填加润滑脂,使其充满轴承室净容积的1/2~1/3。

10.风扇碰风罩或风道堵塞:修理风扇和风罩,使其几何尺寸正确,清理通风道。

11.气息不均匀,定、转子相擦。

(10) 电动机过热或冒烟

1. 电源电压过高,使铁心磁通密度过饱和造成电动机温升过高:如果电源电压超过标准很多,应与供电部门联系解决。

2. 电源电压过低,在额定负载下电机温升过高:若因电源线电压降过大而引起,可更换较粗的电源线;如果是电源电压太低,可向供电部门联系,提高电源电压。

3.灼线时,铁心被灼过,使铁耗增大:做铁心检查试验,检修铁心,排除故障。

4.定转子铁心相擦:检查故障原因如果轴承间隙超限,则应更换新轴承,如果转轴弯曲,则需调查处理,铁心松动或变形时应处理铁心,消除故障。

5.绕组表面粘满尘垢或异物,影响电机散热:清扫或清洗电机,并使电机通风沟畅通。 6.电动机过载或拖动的生产机械阻力过大,使电机发热:排除拖动机械故障,减少阻力,根据电流指示,如超过额定电流,需减低负载,更换较大容量电机或采取增容 措施。

7.电动机频繁起动或正反转次数

过多:减少电动机起动及正、反转次数或更换合适的电动机。

8.笼型转子断条或绕线转子绕组接线松脱,电动机在额定负载下转子发热,使电机温升过高:查明断条和松脱处,重新补焊或扭紧固定螺丝。

9.绕组匝间短路相间短路以及绕组接地:按本表序号1。

10.进风温度过高:检查冷却系统

网友A:
太谢谢楼主了,这么多字。太辛苦了

网友B:
很好的内容,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我晕,那么多呀,辛苦了楼主,俺收藏了^_^

网友D:
这些都是常见的故障吗?那维修电工也不要干了,会累死人的啊。呵呵呵呵

网友E:
不错辛苦了很好的内容,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F:
不错,很好的内容,谢谢楼主的分享 。

网友G:
和一位朋友讨论关于
电机发热过快或过高的原因有那些?
根据本人的经验一般有以下可能

1.室温过高
2.散热不良
3.过载
4.过压欠压或电压不平衡
5.频繁起停或频繁正反转
6.缺相
7.风扇坏或进出风口堵
8.轴承缺油
9.机械卡住堵转
10,负载转动惯量过大启动时间过长
11.匝间短路
12.新电机内部接线有误
13.星三角接线有误
14.星三角或自偶降压启动负载重启动时间长或因故障未正常转换

说的不全面
请各位指教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5-8A9F-907F34D2CB7D

网友G:
再补充一点
1.鼠笼式异步电机转子断条
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绕组断线或电阻不平衡
2.转子扫膛
3.电源谐波过大,例如附近有大型整流设备,高频设备等

请各位指教

网友G:
再补充一点
1.与电机配套的制动器有故障未松开,或间隙过小
(例如行车起重机电梯等)
2.采用直流能耗制动或反接制动的电机
制动强度过大,时间过长,过于频繁

1.潜水泵露出水面,未全部浸没在水中
2.短时工作制电机连续运行,如砂轮机等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H:
重绕时线圈匝数不够:重绕线圈,增加合理的匝数。

网友I:
很好的学习帖,谢谢楼主,辛苦了。

网友J(2010-05-09):
 本人遇一难题,一电机使用一段时间后电机空载    负载电流均偏高,检查无任何明显故障,轴承也更换,而且带有噪音。

                                       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