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气连接故障

楼主(2009-01-01):
在电机故障中,由于电气连接而引想的故障,占有很大比例,且往往又易找到故障点。判断电气连接点是否接触良好,通常采用以下几种传统方法:

  ①直观检查:即检查连接点有无变色、电弧灼痕、有无断裂等

  ②锤击检查:即用小锤轻敲连接点,听是否有异响

  ③紧固螺栓:把所有电气连接点重新紧固,有松动则为接触不良。

  ④塞尺检查:测量两个接合面的紧密程度,有间隙为接触不良。

  ⑤电气检查:用双臂电桥测量电机直流电阻,比较历年来的记录(注意要换算到同一温度下),相互差别大为接触不良。

  以是几种方法都存在着缺点和不足,就是不能准确直观地反映电气连接点的接触不良。在⑤中,测量精度受到测量线与测试点之间的接触、桥臂接触面氧化接触等影响,加上双臂电桥用电池供电,电流很小,故影响测量精度。

  1两种比较好的故障诊断方法

  1.1用红外测温仪测试电气连接点的温度

  温度是设备故障诊断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电气连接不好,往往造成连接点发热,通过温度变化可以判断连接点故障,使用红外测温仪可以快速提供温度测量,安全、准确且不用停机。

  1.2 回路电阻测试仪测量电气连接点的接触电阻

  回路电阻测试仪使用220V交流电源,内部由测量数字电压表和可调恒流源两部分组成。它能针对具体的接触点,通以100A的大电流,由数字表直接读取接触电阻值。可以清楚直观地反映出连接是否接触良好。

  2 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两种新方法能直观、全面、准确地检测出电机电气连接点处的接触不良,及时地排出事故隐患。

  在大中型直流电机中连接点众多,尤其是铜和铝之间的电气连接点容易接触不良,以前是出故障后,必须停机检修,现改为新方法检测可不停机进行。实践证明,新方法使用后,效果良好,既护电机,又为生产赢得了大量的时间。

网友A:
电工朋友们要多看看啊,在维修中会碰见的?

网友B:
嗯、不错、不错^_^谢谢了,你的那个两个方法不错^_^

网友C:
楼主总结的很好,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D:
红外测温仪测试电气连接点的温度

网友E:
光与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为中国大陆著名无源器件分销商供摄相头模组用到的片容CM03X5R104K06AT KYOCERA CV03X5R104K06AT KYOCERA CM03X5R104K060201C0603X5ROJ104K 0201 104K 6.3V 0402 104K 6.3V GRM033R60J104KE28D AOT-3228HPW-0303B价格绝好,TEESVA0G107M8R交货期3-4天。杨生13066939090EMAIL:jos#koyutech.com (發郵件時請將#改為@)
2008年08月29日发布现货供应AVX铌钽容NOJE337M006RWJ和KEMET低阻值钽容T520B107M006ATE040 MHC-310价格面谈杨生13066939090

代理AOT代理一级代理AOT一级代理联系人:杨华先生嘉信伟业科技电话:13066939090
AOT的LED灯
AOT-1615-3D-RGB01-Z-H(5mA,0506)
AOT-3228HPW-0303B-Z-H(0506)3颗芯片
AOT-1204-3D-RGB03-H(0506)
AOT-0603P-B110-H(0506)
AOT-0603P-W310-H(0506)
AOT-0603P-G01-Z-H(0506)
AOT-0603P-Y01-H(0506)
AEMWU-D-20mA-0708 (AOT-3806S-W312-D)
AOT-0603P-R01-H(0506)
AOT-0603P-W04XZ-HE
AOT-3228HPW-0303B
AOT-3228HPW-0303B-Z-HO
佰鸿LED灯
BL-HB336G-TRB
BL-HZ336G-L8-TRB
BL-HUB36G-AV-TRB
BL-HJE36G-AV-TRB
BL-HGE36G-AV-TRB
BL-HKC36G-AV-TRB
BL-HGK36A-AV-TRB
BL-HJEG8B536T-TRB
BL-HJEGKB534S-TRB
BL-HB334E-AV-TRB
BL-HZ334E-L11-TRB
BL-HB336A-TRB
BL-HZ336A-L8-TRB
BL-HUB36A-AV-TRB
BL-HJE36A-AV-TRB
BL-HGE36A-AV-TRB
BL-HKC36A-AV-TRB
BL-HGK36G-AV-TRB
BL-HJEGKBE36T-TRB
BL-HJEG8B534S-TRB
BL-HB336D-TRB
BL-HZ336D-L8-TRB
BL-HUB36D-AV-TRB
BL-HJE36D-AV-TRB
BL-HGE36D-AV-TRB
BL-HKC36D-AV-TRB
BL-HGK36D-AV-TRB
NLAS4157

光与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为中国大陆著名无源器件分销商,代理的品牌有AVX/KYOCERA(AVX Kyocera Kyocera-elco Kyocera-Kss) Rohm NEC-TOKIN ONSEM分销的品牌有Murata TDK Nichicon Panasonic Samsung Taiyo Yunden AOT Yageo产品包括钽电容贴片电容电感磁珠电阻二三极管LED连接器等,我们真心对待每个位客户,与客户携手一起成长!
联系人:杨生JosYoung移动电话13066939090 E-mail:jos#koyutech.com (發郵件時請將#改為@)MSN:JOS.YANG@HOTMAIL.COM
Tel:0755-8338 3611 Fax:0755-8324 5800 web-side:www.koyutech.com
08053C563KAT2A
08055A101JAT2A
08055C393KAT2A
08055C223JAT2A
12067C332JAT2A
08053C224KAT2A
08055A222JAT2A
08055C102KAT2A
08055C103KAT2A
08055C222KAT2A
04025C102KAT2A
06035C102KAT2A
06035C223KAT2A
06035C222KAT2A
08056D106KAT2A
08056D106MAT2A
12066D106KAT2X
12067C222KAT2A
08051C102MAT2A
08052C681KAT2A
12061C102KAT2A
12065C331KAT2A
12061C471KAT2A
08053D475KAT2A
08055A201JAT2A
08055A681JAT2A
04025A680JAT2A
04025C332KAT2A
04025A150JAT2A
06036D225KAT2A
04025A120JAT2A
08053C105KAT2A
08055C104KAT2A
06035C563KAT2A
06035C472KAT2A
1206ZC225MAT2A
08055C473KAT2A
0603YC104KAT2A
06035C103KAT2A
06035C333KAT2A
12065C104KAT2A
C0402C0G390J500NT
C0402C0G121J500NT
C0402C0G200J500NT
C0402C0G180J500NT
C0402C0G270J500NT
CM105X7R562K50AT
CM105X5R563K16AT
CM105X5R475K06AT
CM105X5R475M06AT
CM03X5R104K06AH
CM05X5R103K25AH
CM05X5R474K06AH
CV05X5R105K06AH
CM316Y5V106Z10AT
CM316X7R225K10AT
CM05CG181K50AH
CM05CG2R5C50AH
CM05CG4R3B50AH
CM05CG9R0D50AH
CM05UJ160J50AH
CM05UJ1R0B50AH
CM05UJ2R0C50AH
CM05UJ430J50AH
CM05UJ750J50AH
CM05UJ8R0C50AH
CM05UJR40B50AH
CM05X7R103M16AH
CM05X7R271K25AH
CM105CG271J50AT
CM05CG240J50AH
CM105CG470G50AT
CM105CG7R5C100AT
CM105CG8R5C100AT
CM105CGR20B100AT
CM105UJ111J100AT
CM105UJ121J50AT
CM105UJ121J100AT
CM105UJ141J100AT
CM105UJ160J50AT
CM105UJ391J100AT
CM105UJ4R5C50AT
CM105UJ620J100AT
CM105UJ680PJ100AT
CM105UJ681K50AT
CM105UJ910J100AT
CM105UJR30B100AT
CM105UJR60B100AT
CM105UJR75B100AT
CM105X7R472M50AL
CM21CG221G100AT
CM21CG301G50AT
CM21CG331J100AT
CM21CG562J16AT
CM21CGR50B100AT
CM21CGR75B100AT
CM21X7R152M50AT
CM05CG160PJ50AH
CM05CG430J50AH
CM05CG9R0C50AH
CM05X7R221K50AH
CM05X7R271K50AH
CM05X7R563K10AH
CM05Y5V473Z16AH
CM05Y5V683Z16AH
CM105CG750G50AT
CM105UJ121NJ50AT
CM105X7R183K50AT
CM105X7R271K50AT
CM105X7R391K50AT
CM105X7R823K16AT
CM105Y5V103Z50AT
CM105Y5V153Z50AT
CM21X5R225M10AT
CM21X7R393J50AT
CM21X7R683K50AT
CM316Y5V475Z16AT
CM105CG300J50AT
CM05CG750J50AH
CM05UJ2R0B50AH
CM05UJ6R5B50AH
CM05X7R222M50AH
CM05X7R562K25AH
CM05X7R681K50AH
CM05X7R821K50AH
CM105CG180G100AT
CM105CG2R5C100AT
CM105CG6R0C100AT
CM105CGR40B100AT
CM105CGR85B100AT
CM105UJ2R5L50AT
CM105UJ6R0C50AT
CM105UJR20B50AT
CM105UJR40B100AT
CM105X7R102M50AT
CM105X7R182K50AT
CM105X7R221K50AT
CM105X7R272K50AT
CM105X7R273K25AT
CM105X7R681K50AT
CM21CG560J100AT
CM21CG680J100AT
CM21UJ331K100AT
CM316UJ152J100AT
CM05CG4R0B50AH
CM32X5R226M25AT
CM03CG100D50AH
CM03CG330J50AH
CM105X5R224K10AT
CM05CG300G50AH
CM105CG5R5C100AT
CM105CG9R0C100AT
CM21X7R183K50AT
CM316X7R224K50AT
CM03CG4R0C50AH
CM03CG820J25AH
CM03X7R221K16AH
CM05CG151J50AH
CM05X7R182K50AH
CM105X7R152K50AT
CM21CG390J100AT
CM03CG680J25AH
CM05X5R333K16AH
CM05X5R473K16AH
CM105X5R475K06AT-CV
CM05X7R331K50AH
CM05X5R393K10AH
CM105X7R271K50AT
CM105X7R822K50AT
CV105X5R105K25AT
CM05CG200J50AH
CM05CG2R4C50AH
CM105Y5V684Z10AT
CM05X7R103K25AH
CM105X5R105K16AT
CM21Y5V475Z10AT
CM05X5R104K10AH
CM05X7R562K10AH
CM05X5R683K10AH
CM05X7R103J16AH
CM05X7R103K16AH
CM05X7R472K25AH
CM05X7R102K50AH
CM05X7R122J50AH
CM05X7R152K50AH
CM05X7R222K50AH
CM05X5R331K50AH
CM05X7R471K50AH
CM05X7R681K50AH
CM05Y5V104Z16AH
CM05CG3R0C50AH
CM05CG4R0C50AH
CM05CG5R0C50AH
CM05CG6R0C50AH
CM05CG7R0D50AH
CM05CG9R0C50AH
CM05CG101J50AH
CM05CG120J50AH
CM05CG150J50AH
CM05CG1R5C50AH
CM05CG1R8C50AH
CM05CG221J50AH
CM05CG270J50AH
CM05CG2R2C50AH
CM05CG300J50AH
CM05CG390J50AH
CM05CG3R3C50AH
CM05CG470J50AH
CM05CG4R7C50AH
CM05CG5R6C50AH
CM05CG680J50AH
CM05CG820J50AH
CM105X5R225K06AT
CM105X5R105K10AT
CM105X5R474K10AT
CM105X7R393K25AT
CM105X7R121J50AT
CM105X7R122K50AT
CM105X7R153K50AT
CM105X7R183K50AT
CM105X7R272K50AT
CM105X7R562K50AT
CM105X7R681K50AT
CM105Y5V334Z16AT
CM105CG4R0C50AT
CM105CG6R0C50AT
CM105CG6R0D50AT
CM105CG180J50AT
CM105CG681J50AT
CM105Y5V105Z10AT
CM21X5R106K06AT
CM21X5R106M06AT
CM21X5R475K06AT
CM21X5R225K10AT
CM21X7R474K16AT
CM21X7R122K50AT
CM21Y5V106Z10AT
CM21Y5V225Z16AT
CM21CG330J50AT
CT316Y5V106Z10AT
CV105X5R475K06AT
TAJB227M004RNJ
TAJA476M006RNJ
TAJA226K010RNJ
TAJB686K006RNJ
TLJA107M006R0500
TAJA106K010RNJ
TAJB476K010RNJ
TCJB107M006R0070
TAJB336M010RNJ
TPSB107M006R0400
TCJT476M006R0120
TAJA105K016RNJ
TAJB106K016RNJ
TAJC107M010RNJ
TPSE477M010R0050
TAJB226K016RNJ
TAJD107K010RNJ
TAJC226K025RNJ
TAJA336K006RNJ
TEESVJ0J106M8R
TEESVA1E105M8R
TEESVB21C106M8R
TEESVP1A225M8R
TEESVP1A475M8R
TEESVA0J476M8R
TEESVP0J226M8R
TEESVP0G336M8R
TEESVD0G227M12R
TEESVB20J226K8R
TEESVB20J107M8R
TEESVD1C107M12R
TEESVA0J226M8R
TEESVA1V105M8R
TEESVA21E475MLV8R
TEESVV0J227M12R
TEESVA1C105M8R
TEESVA0J106M8R
TEESVA1A106M8R
TEESVB21A476M8R
TEESVB21E475M8R
TEESVB30J476M8R
TEESVP0J106M8R
TEESVD1E336M12R
TEESVA0J336M8R
TEESVP1A106M8R
TEESVP1C105M8R
TEESVB20G227M8R
TEPSLB20J107M(45)8R
TEESVB20J476M8R
TEESVP0J475M8R
TEESVA20J336M8R
TEESVA1C106M8R
04 6296 051 210 883+
04 5036 006 200 862+
04 6295 061 000 883+
24 5602 016 000 829+
04 6238 008 010 800C+
04 6295 021 000 883+
08 6210 034 340 800A+
14 5805 044 000 829+
24 8005 002 100 867
04 6281 067 202 829+
04 6295 051 000 883+
60 8020 311 700 000
14 5605 050 010 829H+
24 5605 050 000 829H+
04 6299 020 010 883+
24 8005 502 100 867
04 6281 061 202 894+
24 5602 050 000 829H+
14 5605 040 010 829H+
14 5605 020 010 829H+
14 5605 024 010 829H+
24 5602 030 001 829/
04 6295 051 000 883NS
14 5602 030 001 829/
24 5602 020 000 829+
04 6296 039 210 883+
TMK432BJ106KM-T
TMK432BJ476MM-T
BLM18AG102SN1D
BLM18AG102SN1D
CSTCR6M00G53-R0
DE1B3KX101KB4BL01
DE1B3KX101KB4BL01
DE1B3KX101KB4BL01
DE1E3KX222MB4BL01
DEA1X3F101JB3B
DEA1X3F101JB3B
DEA1X3F470JD3B
DEA1X3F680JB3B
DEA1X3F680JB3B
DEHR33A331KN2A
DEHR33A331KN2A
DEHR33A331KN2A
GNM1M2R61C105ME18D
GRM033R60J104KE19D
GRM1885C1H680GA01D
GRM188R71A224KA01J
GRM188R71A224KA01J
GRM188R71A224KA01J
GRM188R71E474KA12D
GRM188R71H102KA01D
GRM188R71H103KA01J
GRM188R71H103KA01J
GRM188R71H104KA93J
GRM188R71H104KA93J
GRM188R71H153KA01J
GRM188R71H222KA01J
GRM188R71H472KA01J
GRM188R71H472KA01J
GRM188R71H473KA61D
GRM188R71H473KA61D
GRM216R71H103KA01D
GRM21BR71E474KA01K
GRM21BR71E474KA01K
GRM21BR71E474KA01K
GRM21BR71E474KA01K
GRM21BR71H224KA01L
GRM21BR71H224KA01L
GRM21BR71H224KA01L
GRM21BR71H474KA88L
GRM319R72A104KA01D
NCP18WM474J03RB
NCP18WM474J03RB
NCP21WF104J03RA
NCP21XV103J03RA
PV32P105A01B00
PV32P105A01B00
PV32P105A01B00
TZC3Z060A110R00
GRM1885C1H1R0BZ01D
LQM18NNR56K00D
GRM216R71H103KA01D
GRM188R71H102KA01J
GRM188R71H222KA01D
GRM188R71H222KA01D
GRM188R71H222KA01D
GRM188R71H222KA01D
BLM18AG102SN1D
GRM188R71E104KA01D
DE2E3KH472MA3BLC2
GRM31CR61A106KA01L
GRM31MR71H105KA88L
BLM18AG102SN1D
BLM18AG102SN1D
GRM188R61C225KE15D
GRM188R71E224KA88D
GRM2165C1H391JA01D
GRM188R60J475KE19D
CFULA450KG1Y-B0
GRM155F51E104ZA01D
GRM155F51E104ZA01D
GRM188R61A225KE34D
GRM188R61C105KA12D
GRM188R71A105KA61D
NCP15XV103J03RC
LQP03TN1N2B04D
B78421P7404A005
S20K50
C0402C100J5GAC
C0402C101M8GAC
C0402C220J5GAC
C0402C330M5GAC
C0402C339C8GAC
C0402C339C8GAC
C0603C101J5GAC
C0603C103F3GAC
C0603C103K5RAC
C0603C103K5RAC
C0603C103K5RAC
C0603C223K3RAC
C0603C332K2RAC
C0603C473K4RAC
C0805C101J5GAC
C0805C101KHGAC
C0805C102K5RAC
C0805C103K5RAC
C0805C103K5RAC
C0805C104K3RAC
C0805C104M5UAC
C0805C105K4RAC
C0805C105K4RAC
C0805C105M8RAC
C0805C105M8RAC
C0805C150J5GAC
C0805C220J5GAC
C0805C220J5GAC
C0805C221J5GAC
C0805C221J8GAC
C0805C222J5RAC
C0805C224K3RAC
C0805C270J5GAC
C0805C270J5GAC
C0805C270J5GAC
C0805C270J5GAC
C0805C273K5RAC
C0805C300J4GAC7800
C0805C330J5GAC
C0805C331J5GAC
C0805C331J5GAC
C0805C331J5GAC
C0805C331J5GAC
C0805C334K3RAC
C0805C339C5GAC
C0805C390J5GAC
C0805C392G3GAC
C0805C470J5GAC
C0805C470J5GAC
C0805C472K2RAC
C0805C474K4RAC
C0805C474K4RAC
C0805C475M8PAC
C0805C680J5GAC
C0805C681J5RAC
C1206C102F1GAC
C1206C102F5GAC
C1206C102J1GAC
C1206C102J2GAC
C1206C103K5RAC
C1206C104K5RAC
C1206C104K5RAC
C1206C104K5RAC
C1206C104K5RAC
C1206C104K5RAC
C1206C104K5RAC
C1206C105Z3VAC
C1206C106K9PAC
C1206C124J5RAC
C1206C150J5GAC
C1206C222J1GAC
C1206C222K1RAC
C1206C223K5RAC
C1206C224K5RAC
C1206C471J1GAC
C1206C475K8PAC
C1210C103K1RAC
C1210C104K1RAC
C1210C154K5RAC
C1210C334J5RAC
C1608X7R1C104KT
C1808C222KGRAC
C1812C105K5RAC
C1812C105K5RAC
C340C225K5R5CA
C410C104Z5U5CA
T491A104K035AT
T491A104K035AT
T491A104K035AT
T491A104K035AT
T491A104K035AT
T491A104K035AT
T491A104K035AT
T491A105K016AT
T491A105K016AT
T491A105K016AT
T491A105K016AT
T491A105K016AT
T491A105K016AT
T491A105K016AT
T491A105K016AT
T491A105K016AT
T491A105K035AT
T491A105K035AT
T491A105K035AT
T491A105K035AT
T491A105K035AT
T491A105K035AT
T491A105K035AT
T491A105K035AT
T491A105K035AT
T491A105K035AT
T491A105K035AT
T491A106K004AS
T491A106K006AS
T491A106K006AS
T491A106K010AS
T491A106K010AS
T491A106K010AS
T491A106K010AS
T491A106K010AS
T491A106K010AS
T491A106K010AT
T491A106K010AT
T491A106K010AT
T491A106K010AT
T491A106K010AT
T491A106K010AT
T491A106K010AT
T491A106K010AT
T491A106K010AT
T491A106K016AT
T491A106K016AT
T491A106K016AT
T491A106K016AT
T491A106K016AT
T491A106K016AT
T491A106K016AT
T491A106K016AT
T491A106K016AT
T491A106K016AT
T491A106K016AT
T491A106M004AS
T491A106M016AS
T491A107M004AT
T491A225K016AT
T491A225K016AT
T491A225K016AT
T491A225K016AT
T491A225K016AT
T491A225K016AT
T491A225K016AT
T491A226K006AT
T491A226K006AT
T491A226K006AT
T491A226K006AT
T491A226K006AT
T491A226K006AT
T491A226K006AT
T491A226K006AT
T491A226K006AT
T491A226K006AT
T491A226K010AT
T491A226K010AT
T491A226K010AT
T491A226K010AT
T491A226K010AT
T491A226K010AT
T491A226K010AT
T491A226M004AS
T491A334K035AT
T491A335K010AS
T491A336K006AT
T491A336K006AT
T491A336K006AT
T491A474K035AT
T491A474K035AT
T491A475K016AT
T491A475K016AT
T491A475K016AT
T491A475K016AT
T491A475K016AT
T491A475K016AT
T491A475K016AT
T491A475K016AT
T491A475K016AT
T491A475K016AT
T491A475K020AT
T491A476M006AT
T491A476M006AT
T491A476M006AT
T491A476M006AT
T491A476M006AT
T491A476M006AT
T491A476M006AT
T491A476M006AT
T491A476M006AT
T491A476M006AT
T491B106K016AT
T491B106K016AT
T491B106K016AT
T491B106K016AT
T491B106K016AT
T491B106K016AT
T491B106K020AT
T491B106K020AT
T491B106K020AT
T491B106K020AT
T491B106K020AT
T491B106K020AT
T491B106K020AT
T491B106K020AT
T491B106K020AT
T491B106M016AS
T491B107K006AT
T491B107K006AT
T491B107K006AT
T491B107K006AT
T491B107K006AT
T491B225K025AT
T491B226K010AT
T491B226K010AT
T491B226K010AT
T491B226K010AT
T491B226K010AT
T491B226K010AT
T491B226K010AT
T491B226K010AT
T491B226K016AT
T491B226K016AT
T491B226K016AT
T491B226K016AT
T491B226K016AT
T491B226K016AT
T491B226K016AT
T491B226M006AS
T491B335M016AT
T491B335M016AT
T491B336K010AT
T491B475K025AT
T491B475K025AT
T491B475K025AT
T491B475K025AT
T491B475K025AT
T491B475M025AT
T491B476K006AT
T491B476K006AT
T491B476K006AT
T491B476K006AT
T491B476K010AT
T491B476M006AS
T491C105K050AS
T491C105K050AT
T491C105K050AT
T491C106K016AT
T491C106K016AT
T491C106K016AT
T491C106K016AT
T491C106K025AT
T491C106K025AT
T491C106K025AT
T491C106K035AT
T491C107K010AT
T491C107K010AT
T491C107K010AT
T491C107K010AT
T491C107K010AT
T491C107K010AT
T491C107M006AS
T491C156K010AT
T491C156K016AT
T491C225M035AT
T491C226K016AT
T491C226K025AT
T491C227K006AT
T491C336K010AT
T491C336K016AT
T491C475K035AT
T491C476K016AT
T491C476K016AT
T491C476M016AS
T491D106K035AT
T491D107K010AS
T491D107K010AS
T491D107K010AS
T491D107K010AS
T491D227K010AT
T491D227K010AT
T491D336K016AS
T491D336K016AS
T491D336K016AS
T491D336K016AS
T491D336K016AS
T491D336K016AS
T491D336K016AS
T491D336K025AT
T491D336K025AT
T491D336K025AT
T491D475K050AT
T491D476K025AT
T491D476M010AS
T491R106M004AS
T491X106M050AS
T491X106M050AT
T491X685K050AT
T494A156M010AT
T494A226M010AT
T494C226K025AT
T494C226K025AT
T496D336M010AT
T520B107M006ATE040
T520B107M006ATE040
T520B107M006ATE040
T520B107M006ATE040
T520B107M006ATE040
T520D156M025ATE080
T520T476M006ATE0707650
T520T476M006ATE0707650
T520T476M006ATE0707650
T520T476M006ATE0707650
T520T476M006ATE0707650
T520T476M006ATE0707650
T520V227M2R5ATE009
T520V227M2R5ATE009
T520V227M2R5ATE009
T520V337M003ATE009
TAJD157K010RNJ
一级代理ON一级代理ON代理
代理ON代理ONSEM代理一级代理ONSEM一级代理
一级代理安森美一级代理安森美代理
一级代理ROHM一级代理ROHM代理
一级代理罗姆一级代理罗姆代理AOT中国代理代理台湾AOT台湾代理
一级代理ON一级代理ON代理
代理ON代理ONSEM代理一级代理ONSEM一级代理
一级代理安森美一级代理安森美代理
一级代理ROHM一级代理ROHM代理
一级代理罗姆一级代理罗姆代理AOT中国代理
一级代理佰鸿一级代理佰鸿代理佰鸿中国代理
一級代理ON一級代理ON代理
代理ON代理ONSEM代理一級代理ONSEM一級代理
一級代理安森美一級代理安森美代理
一級代理ROHM一級代理ROHM代理
一級代理羅姆一級代理羅姆代理AOT中國代理
一級代理佰鴻一級代理佰鴻代理佰鴻中國代理
光與科技(香港)有限公司KOYU TECHNOLOGY (HK) CO.,LTD
您最忠實的朋友:楊華Jos13066939090彭恒Henrry13543304361籍貫:湖南株洲QQ:790496130
MSN:JOS.YANG@HOTMAIL.COM
電話:0755-83245800 FAX:0755-83245900
郵箱:JIEKAI520@163.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區中航路國利大廈2112室

网友E:
光与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为中国大陆著名无源器件分销商,代理的品牌有AVX/KYOCERA(AVX Kyocera Kyocera-elco Kyocera-Kss) Rohm NEC-TOKIN ONSEM分销的品牌有Murata TDK Nichicon Panasonic HRS Molex elco smk Samsung Taiyo Yunden AOT Yageo产品包括钽电容贴片电容电感磁珠电阻二三极管LED连接器等,我们真心对待每个位客户,与客户携手一起成长!
联系人:杨生JosYoung移动电话13066939090 E-mail:jos#koyutech.com (發郵件時請將#改為@)MSN:JOS.YANG@HOTMAIL.COM
Tel:0755-8324 5800/8338 3611 Fax:0755-8324 5800 web-side:www.koyutech.com
14-5602-024-000-829 24-5602-024-000-829 14-5805-024-000-829 24-5805-024-000-829
14-5605-024-000-829 24-5605-024-000-829 04-6295-017-000-883+ 14-5805-034-000-829
14-5805-040-000-829 14-5805-060-000-82904-6277-004-010-88316PIN 14 5805 016 000 829+、
20PIN 14 5805 020 000 829+、 24 5805 020 000 829+24PIN 14 5805 024 000 829+、 24 5805 024 000 829+
30PIN 14 5805 030 000 829+、 24 5805 030 000 829+34PIN 14 5805 034 000 829+、 24 5805 034 000 829+
40PIN 14 5805 040 000 829+、 24 5805 040 000 829+44PIN 14 5805 044 000 829+、 24 5805 044 000 829+
50PIN 14 5805 050 000 829+、 24 5805 050 000 829+54PIN 14 5805 054 000 829+、 24 5805 054 000 829+
60PIN 14 5805 060 000 829+、 24 5805 060 000 829+70PIN 14 5805 070 000 829+、 24 5805 070 000 829+
04 6296 051 210 883+04 5036 006 200 862+04 6295 061 000 883+24 5602 016 000 829+04 6238 008 010 800C+
04 6295 021 000 883+08 6210 034 340 800A+14 5805 044 000 829+24 8005 002 100 86704 6281 067 202 829+
04 6295 051 000 883+60 8020 311 700 00014 5605 050 010 829H+24 5605 050 000 829H+04 6299 020 010 883+
24 8005 502 100 86704 6281 061 202 894+24 5602 050 000 829H+14 5605 040 010 829H+14 5605 020 010 829H+14 5605 024 010 829H+24 5602 030 001 829/04 6295 051 000 883NS14 5602 030 001 829/
24 5602 020 000 829+04 6296 039 210 883+24 5805 016 000 829+AXK7L48227G AXK8L48125BG AXK7L50227G AXK8L50125BG AXK7L54227G AXK8L54125BG AXK7L60227G AXK8L60125BG AXK7L66227G AXK8L66125BG AXK7L70227G AXK8L70125BG AXK7L80227G AXK8L80125BG AXK714147G AXK814145WGAXK716147G AXK816145WGAXK720147GAXK820145WG
AXK722147G AXK822145WGAXK724147G AXK824145WGAXK726147G AXK826145WGAXK728147G AXK828145WGAXK730147G AXK830145WGAXK732147G AXK832145WGAXK734147G AXK834145WGAXK736147G AXK836145WGAXK740147G AXK840145WG
AXK744147G AXK844145WGAXK750147G AXK850145WGAXK754147G AXK854145WGAXK760147G AXK860145WGAXK764147G AXK864145WGAXK770147G AXK870145WGAXK780147G AXK880145WGAXK790147G AXK890145WGAXK700147G AXK800145WG
AXK7L40227、 AXK7L50227、 AXK760145、AXK750145G、AXK720145G、AXK7L60227、AXK8L50125J、
AXK840145WG、AXK830145WG、AXK8L30125J、AXK8L60125、AXK8L40125J、AXK860145WG、AXK7L24227、
AXK8L24125、AXK824145WG AXK7L24227 AXK8L24125 AXK7L30227 AXK8L30125
AXK7L40227 AXK8L40125 AXK7L50227 AXK8L50125 AXK7L60227 AXK8L60125
AXK720145 AXK820145 AXK724145 AXK824145 AXK730145 AXK830145
AXK740145 AXK840145 AXK750145 AXK850145 AXK760145 AXK860145
AXK5F14345 AXK6F14345 AXK5F14545 AXK6F14345 AXK5F14545 AXK6F14545
AXK5F16345 AXK6F16345 AXK5F16545 AXK6F16345 AXK5F16545 AXK6F16545
AXK5F20345 AXK6F20345 AXK5F20545 AXK6F20345 AXK5F20545 AXK6F20545
AXK5F24545 AXK6F24345 AXK5F24545 AXK6F24345 AXK5F24545 AXK6F24545













04-6299-040-010-883+04-6299-040-020-829+14-5046-080-030-829+14-5087-020-020-829+14-5602-016-000-829+
14-5602-024-000-829+14-5602-024-000-829+14-5602-024-000-829+14-5602-026-000-829+14-5602-026-000-829+
14-5602-030-000-829+14-5602-034-000-829+14-5602-034-000-829+14-5602-040-000-829+14-5602-060-000-829+
14-5602-060-000-829+14-5602-080-000-829+14-5604-050-000-829+14-5605-016-010-829+14-5605-016-010-829+
14-5605-016-010-829+14-5605-020-010-829+14-5645-050-100-829+14-5801-024-002-829+14-5801-024-002-829+
14-5801-030-002-829+14-5801-040-002-829+14-5801-060-002-829+14-5801-060-002-829+14-5801-070-002-829+
14-5805-010-000-829+14-5805-010-000-829+14-5805-024-000-829+14-5805-030-000-829+14-5805-030-000-829+
14-5805-030-000-829+14-5805-034-000-829+14-5805-040-000-829+14-5805-040-000-829+14-5805-044-000-829+
14-5805-044-000-829+14-5805-050-000-829+14-5805-050-000-829+14-5805-060-000-829+14-5805-064-000-829+
24-5046-080-000-829+24-5046-100-600-829+24-5087-020-907-829+24-5087-060-900-861+24-5602-016-000-829+
24-5602-016-000-829+24-5602-020-000-829+24-5602-020-000-829+24-5602-024-050-829+24-5602-026-000-829+
24-5602-030-000-829+24-5602-034-000-829+24-5602-034-000-829+24-5602-040-000-829+24-5602-040-000-829+
24-5602-040-000-829+24-5602-050-000-829+24-5602-070-002-829+24-5602-080-000-829+24-5604-050-000-829+
24-5604-060-020-829+24-5605-016-000-829+24-5605-016-000-829+24-5605-016-000-829+24-5605-024-000-829+
24-5605-024-000-829+24-5645-050-000-829+24-5645-060-000-829+24-5801-024-002-829+24-5801-030-002-829+
24-5801-030-002-829+24-5801-040-002-829+24-5801-040-002-829+24-5801-050-002-829+24-5801-060-002-829+
24-5801-070-002-829+24-5805-010-000-829+24-5805-016-000-829+24-5805-024-000-829+24-5805-024-000-829+
24-5805-026-000-829+24-5805-034-000-829+24-5805-040-000-829+24-5805-040-000-829+24-5805-044-000-829+
24-5805-050-000-829+24-5805-050-000-829+24-5805-060-000-829+24-5805-060-000-829+24-5805-060-000-829+
24-5805-064-000-829+24-8005-002-100-867+24-8005-002-100-867+29-6403-144-121-856+

网友F:
斑竹能不能把楼上的广告删了,太影响阅读了

网友G:
电工朋友们要多看看啊,在维修中会碰见的

网友H:
呵呵呵呵,我们就用红外线测温仪来检查线路的连接线处。

网友I:
哈哈又是一只青哇

网友J:
能不能把楼上的广告删了,太影响阅读了

网友K(2009-02-01):
引用 网友H:
呵呵呵呵,我们就用红外线测温仪来检查线路的连接线处。

我们也是,这东西管用,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可以观察空开、接触器等元件的温度

网友L:
根据作者原文表述:"回路电阻测试仪使用220V交流电源,内部由测量数字电压表和可调恒流源两部分组成。它能针对具体的接触点,通以100A的大电流,由数字表直接读取接触电阻值。"   请教如下:使用220v交流电源通以100A 电流,你是如何进行现场测试的?(如测试电线的配置,测试电线与电阻测试仪及电机的连接,测试电源的获取等。)  谢谢。

网友M(2011-03-30):
呵呵,学习了,复杂的内容

网友N:
讲解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O:
可惜两种先进的方法没用过。

网友P:
测定点的温升大概多少

网友Q(2011-05-09):
还是红外线测温仪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