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400通讯设置

楼主(2009-01-01):
S7-400PLC系统有两块CP443-1,IP地址分别为:176.16.12.20 &192.168.100.142,现在的PLC程序是通过176.16.12.20连接CPU的,如果我想用现在的PLC程序在192.168.100.142连接的网络上监控PLC的运行情况,该如何设置?

rh6834@sohu.com

网友A:
没能理解楼主的意思啊,这两个CP443连在同一个以太网吗

楼主:
连接两个以太网

网友B:
应该是设置在同一个网段就可以的啊,

网友C:
设置在同一个网段...192.168.100.140

网友D:
是用wincc监控吗?如果是的话,在CPU上应该有两个连接一个是通过176.16.12.20、另一个是192.168.100.142,在WINCC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