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的接地线

楼主(2009-01-01):
假如我用一只手拉着电焊机的地线,用另一只手搭在要焊接的设备上 ,然后焊接,会出现什么情况。请懂行的讲解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用一只手拉着电焊机的地线,用另一只手搭在要焊接的设备上 ,然后用第三只手焊接?关键是:电焊机的地线是不是接好在要焊接的设备上?如果接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接好,三只手焊接时,设备是对地绝缘的,只有通过另外的两只手才能形成回路。

XW:那行不行呢?

这个嘛,东方不是请来的“懂行的讲解一下”,只能理论分析:两只手一般没有大的危险,但是也不能正常焊接,还是不要干为好。

XW:这是什么理论呀?

这是结论。理论是:电焊的开路电压据说是80V,比安全电压36V是高了一些,但只要不是特殊情况(比如陈佩斯跑了20里地,“我是浑身大汗呀”,那就不好。),人体的内阻还是很大的,即使加上80V电压,也没有多大电流,最多有点感觉,不会有生命危险。也正因为电流很小,正常焊接是不行的。

楼主:
☆╭┐┌╮☆°.﹒
╭┘└┘└╮∴°☆°
└┐..┌┘─╮∴°
╭┴──┤新年 ├╮
│o o│快樂 │●°
╰┬──╯   │ ∴°﹒
☆ | / /∴☆
.﹒Happy 牛 Year

网友B:
这个问题的提出状态描述很模糊,解答就得分若干假设来模拟:1、若电焊机没有接通电源,则是瞎闹着玩。2、若是电焊机已接通电源,而地线没有联在电焊机的接线端子上,则还是闹着玩。3、若是电焊机焊把线和地线都按常识在电焊机接线端子接好且电源已接通,这时你边拿着地线的活动端游走、边把另一只手搭在要焊接件上,然后焊接(显然是同伴来焊接,你不可能长着3只都有用的手),这是严重的作业违章,纯是瞎胡闹!应下岗起码3个月学习、取证再上岗。

网友C:
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D:
虽然电焊机的电压很低,但是也很危险。

有可能把你和电焊机焊在一起

网友E:
╭(╯^╰)╮电流小点没什么感觉 电流要大了 跟触点的感觉一样吧.我就在无意中试过一次.差点从高空摔了下来

网友F:
电流小点没什么感觉 电流要大了 跟触电的感觉一样吧

网友G:
朋友你有几只手啊,大不了被麻一下不

网友H:
一笑而过了!!呵呵,!

网友I:
我想是没法焊接的!原因1、电焊原理实质就是短路形成大电流。2、人体电阻一般5000欧左右,电焊机电压一般80V左右。用欧姆定律可知 那时人体流过的电流也就20MA左右。3、如果两手接触不好的话,电流会更低。3、人体应该是安全的。4、不要冒然示范,因为人体内阻不固定!

网友J:
把搂主的问题改一下:“光着脚丫踩在电焊机的地线上,用一只手搭在要焊接的设备上 ,然后焊接,会出现什么情况。”

1、答案还是东方说的两种情况,一种是电焊机的地线与要焊接的设备可靠连接,就没有问题;

2、另一种情况就是电焊机的空载电压70v作用到人身上,有危险;

网友K:
呵呵,不知道你问的是 人的安全问题 还是 焊件是否能够焊接的问题。:

对于人来说:如果你拿着的底线没有连接到焊件上,那么当焊条接触焊件的瞬间你就会有麻电感(根据你的人体电阻大小和你的抗电能力),焊机不能工作。如果地线已经接到了焊件上,那么你根本没有任何作用,也不会有任何感觉 反应。焊机可以正常工作。

对于焊件来说:如果地线没有接到焊件上,那么只有微弱的电流通过你的身体和焊件,根本不能进行焊接工作。如果地线连接到了焊件上,那么同上。

在这里顺便提醒下大家,我在论坛里经常看到都把电流单位的 mA (毫安培) 打为 MA (兆安培) ,这个是大错而特错的,给大家几个公式:

1MA= 1000KA  ;1KA=1000A  ;1A=1000mA 。你自己看看 MA 和 mA 的区别大不大吧??? 也可能是我装明白了,也可能是大家心里明白但就是手懒(懒得按一下 Shift 键),但是作为对初学者负责的心态,决不能这么使用的。

网友L:
呵呵,危险的操作,我们这边曾出过这样的事故:夏天在罐体内焊接,换焊条时将焊钳夹到自己所佩戴的金项链上,造成触点死亡事故,在人体电阻低时如此操作是非常危险的.

网友M(2013-07-24):
本公司坐落在佛山顺德北滘镇碧江工业区,是 一家技术产业型的 实业公司

 主要产品有:网罩骨架单点机,外环机,中环机,数控打圈机,液压机,修边机,对碰机,网罩提手机,点焊机,T型焊机 自动折弯机 排焊机,缝焊机,龙门焊机,机器人焊机,打链机,打扣机,压扁机,调直切断机 ,衣架钩组合机,桶耳机,宠物笼专用焊机等。

  联系人:舒朝阳

联系电话;18664238708   QQ:1292895884

  http://zhaoyang8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