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故障求助!!急!盼!!

楼主(2009-01-01):
小弟车间现有一台设备,用的是三菱的FX1N系列PLC,昨天发现有个输出点坏掉,而硬件上还有

闲置的输出点可用,于是想将改点改掉,但是却始终无法与PLC进行通讯,小弟第一次接触三菱的PLC,不知问题

出在哪里,请各位前辈指点,具体情况为:

我用的软件是GXDEVELOPER   V8.34L,通讯电缆如图:

但是连线时候却出现如下提示:

无法与PLC 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讯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

该工程与链接的PLC类型不同;

PLC被复位,请关闭窗口在执行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怀疑是COM口设置的问题,小弟又尝试了电脑串口与编程软件的串口设置的多种组合,但是

始终无法通讯,不是出现上面的提示,就是出现这样的提示?:

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

请各位帮忙分析下情况,谢谢!

网友A:
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口,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再执行

在电脑的设置里,把COM口的序号该一下试一试

网友B:
[在线]->[PLC读取]->[FXCPU]

将波特率改为9.6Kbps或19.2Kbps,串口改为你所连接的串口(一般是COM1)

网友B:
电脑串口设置不需更改,设定为默认值即可。

楼主:
谢谢二楼的指点,请问跟PLC的模式选择开关有关系吗?需要将PLC打到停止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串口设置不需更改,设定为默认值即可。

那请问,我看到的的电脑串口默认设置的通讯率为9600BPS 啊,与编程软件的设置不同可以吗?比如我按照您二楼的说明设为19.2K?

网友C:
电缆没问题

这电缆是好的吗,以前用过吗

需要将PLC打到停止状态吗?不需要的,波特率调低点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串口设置不需更改,设定为默认值即可。

那请问,我看到的的电脑串口默认设置的通讯率为9600BPS 啊,与编程软件的设置不同可以吗?比如我按照您二楼的说明设为19.2K?

是的,可以不同,不用管它。

网友B:
但是FX系列的软件里的波特率不能超过19.2kbp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的指点,请问跟PLC的模式选择开关有关系吗?需要将PLC打到停止状态吗?

不用将PLC打到停止状态。

网友B:
CPU模块里的设置不要打钩。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脑本身不带串口,而是通过USB转的,就要注意COM口的选择,一定要对应好。

网友B:
通过以上的设置,如果你的电缆是好的,一般就能通信成功。

网友D:
需要将PLC打到停止状态吗?需要的

网友E:
如果你的电缆是好的,按照以上方法试试应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将PLC打到停止状态吗?需要的

到底要还是不要?有点晕,今天都没时间试,因为流水线没机会停!

楼主:
从网上找的接线图,不知道正不正确,因为在另外一个论坛上有人指点说是通讯电缆的问题可能更大,因此想检测下,不知双片机大哥有何意见?

网友F:
很可能问题是出在数据线上

我以前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条好的数据线  用其他电脑来连接PLC 可以通信 但是用我那台就不行

这个问题 你只要换一条线试一下 就可以了

楼主:
大起大落的2008已成为历史,展望2009,可能更困难的日子尚在前头,但我深信,只要保持身心康泰,与家人互相关爱,当可面对一切挑战。

在此祝愿楼上各位在新的一年充满喜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楼主:
上面这个自己制作的电缆,有谁试过效果吗?

楼主:
三菱的编程电缆是不能带电插拔的是吗?会烧坏接口?印象中俺带电插拔好几次啊。。。。

网友B:
你发的图片不是买的电缆吗?怎么又要自动制作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的编程电缆是不能带电插拔的是吗?会烧坏接口?印象中俺带电插拔好几次啊。。。。

这个就像冲红灯,最好不要有这样的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需要将PLC打到停止状态吗?需要的

读程序是不需要管PLC处于运行还是停止状态的。

写程序则分为两种情况:

1.写全部程序时,软件会提示你停止PLC运行,你只需要点“是”就可以了(通过软件停止PLC).

2.写部分程序(我没记错的话,是低于127步的程序),可通过“运行中写入”功能直接写入,不用停PLC。

网友G:
通讯线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H:
都忽略了一个电脑的串口是否被关闭了??

进入电脑的 BIOS (既俗称的 西毛斯 COMS) 设置里看看是否串口打开了。

这类接口带电插拔没太大危险,我经常这么做也没见过因此而故障的。

网友I:
查核COM端口,电脑设备管理器处查

模式选择开关打到停止状态,或置在线修改

查数据线

要不被加了密码

网友J:
你先点一下通讯测试,pc会自动寻找合适的波特率和数据位。

网友J:
应该还有com口。。。。

网友K:
用手编试试,我以前碰到过。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指点,现在已经可以通讯了,通讯电缆线断了一根。。。。

第一次发悬赏帖,不知道如何将分数送给大家?请指教!

网友L:
哈哈,难倒楼主了。

我还以为是com口的错误呢,谁知道是电缆断了一根,呵呵,我们的电缆都固定起来了,一般不会断的。不知道楼主怎么搞断了。

网友M:
求助GX8.26软件怎样正确安装?谢谢各位!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在线]->[PLC读取]->[FXCPU]

我的GX8.26安装后点击串行口,CPU,不指定其他站点。没有反映。请教各位。我先安装ENVMEL,再安装GX8.26

网友B:
我的GX8.26安装后点击串行口,CPU,不指定其他站点。没有反映。请教各位。我先安装ENVMEL,再安装GX8.26

--------------------------------------------------------------------------------
你是“点击”还是“双击”呀?

网友N:
学了一下

网友O:
程序是不需要管PLC处于运行还是停止状态的。

写程序则分为两种情况:

1.写全部程序时,软件会提示你停止PLC运行,你只需要点“是”就可以了(通过软件停止PLC).

2.写部分程序(我没记错的话,是低于127步的程序),可通过“运行中写入”功能直接写入,不用停PLC。

网友P:
程序改了吗?程序出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X8.26安装后点击串行口,CPU,不指定其他站点。没有反映。请教各位。我先安装ENVMEL,再安装GX8.26


你是“点击”还是“双击”呀?

双击!!!!

网友Q(2009-02-26):
谁有二手三菱FX2N--10GM,我现在的这个故障跟楼主一样,跟电脑连不上,哈郁闷.搞个2手的算了.

网友R:
串口设置问题,通讯口,波特率都必须和plc一致

网友S:
今天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但是电缆没问题啊,有的PLC就是通信不了,有的PLC就可以通信。我们怀疑是PLC坏了,但是它本身又能正常运行内部程序。
真是郁闷阿,望各位高手指点。明天我打算从好的PLC改好相应的程序后,再COPY到通信不了的PLC,试试看了。

楼主:
楼上的。。试过之后麻烦您回来说说情况。。。。

多谢!!!

网友T:
好像是电缆问题..

有些机这种通讯电缆可以用,有些型号 好像不行.

网友U(2009-04-20):
引用 楼主:
从网上找的接线图,不知道正不正确,因为在另外一个论坛上有人指点说是通讯电缆的问题可能更大,因此想检测下,不知双片机大哥有何意见?

网友V:
你用手持的编程器 看看可以进去吧,,,如果进去的话就是电脑的原因了,,,如果进不去估计就是PLC插头的原因

网友W(2010-04-18):
我现在也有一台三菱的2N PLC 出现这问题,出现这情况前一切都是正常的,现在是更换别的机上能正常使用数据线,改用USB(通过触摸屏),都不行,但是用原来的数据线连接别的PLC(例如IN的)却正常。检查电池正常,供电电源正常,IO口的指示灯正常。RUN/STOP 的指示灯正常。就是不能与电脑通讯,下载程序。

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好的法子吗?

网友X:
共有几个凝问:1。是否装驱动程序,如果装了,你的电脑硬件配置里会多一个端口,如果没有,有两种可能,一就是没有装驱动,二就是你的线坏了。

                           2.你是否选择了正确的端口,也就是你用USB端口转出来的端,请在三菱通信的程序里面通信的参数也设置成这个端口。没有的话,请选择

                           3。如果你选择了,请查看你有通信方式是否对应,测试是否通过,通过就OK了,不能再检查

网友W:
引用 网友X:

根据我这的情况。应该不会。

第一,这PLC 之前是正常使用的,

第二,现在是直接编写1N的程序,硬件连接到1N的PLC的也是正常使用的。

所以主要的问题是,极有可能是在2N 的PLC出了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Y(2010-06-30):
大家好!我的是FX1S的和楼主的问题一样!但是我的通讯电缆确定是好的!但是连线时候却出现如下提示:

无法与PLC 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

通讯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指定的波特率)

该工程与链接的PLC类型不同;

PLC被复位,请关闭窗口在执行

监视条件机能出错

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还有我的PLC通电后只有POWER灯在亮其他的没有一个亮的!还请师父们指教!

网友Z:
1,很有可能给你的com口有关系,你换一下com口试试,com1无法通讯,那你换个com2试试,或许你的通讯口都被打坏了,那你就找个通讯软件试试,一般测试处都有这种软件。

2,把波特率改一下试试。

3,那你的plc坏了,或者里面没灌程序。

网友AA(2010-10-23):
我的情况与50楼一模一样,插上电源后,只有POWER亮,RUN不亮,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AB(2011-07-07):
这个原因可多呢 按照上面讲的都试试就OK了

网友AC(2012-03-30):
你的PLC类型选对了吗?传输设置会让你选择PLC系列。

网友AD: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电缆是好的,按照以上方法试试应没问题!

网友AE(2017-08-15):
在电脑的设置里,把COM口的序号该一下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