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帮帮忙 ,急求GP3000系列Proface人机与电脑连接线驱动程序

楼主(2009-01-01):
急求好心人帮忙,    现有一根GP3000系列pro-face人机与电脑连接线。使用软体是GP-ProEX 2.0

连接线两端为USB接口 。       连接线 标示为:CA3-USBCB-01 made in Japan

                       急求这根线的驱动程序。谢谢 !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呢,我们用的XP系统是不用驱动程序的哦,实在不行你可以到KEYENCE网上去下班

网友B:
自动寻找就可以了,安装EX时应该预置了。

网友C:
这个驱动是XP自带的,不需要额外的。

网友D:
对的,安装了GP-ProEX 2.0 就有了.

网友E:
可以到KEYENCE网上去下

是这个公司的产品吗?

网友F(2009-02-01):
不用驱动程序

网友G(2009-03-03):
联系电话027-82611880  张

网友H:
是你系統的問題。

俺之前也有遇到。

重裝都NG

网友I:
都不对,要GP系列的软件,你的软件是用在ST3000上的

网友J:
你的人機帶網線接口嗎﹖

用網線可以解決上傳下載問題

网友K(2009-04-03):
我用的串口。什么驱动也不用连接上了

QQ:947882630

网友L(2011-11-20):
我有这个驱动软件,给我邮箱。

网友M:
驱动在软件里面有的   ;

网友N(2016-11-24):
还需要可联系我72785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