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态王开发的工程如何防止 <此处内容被屏蔽 >

楼主(2009-01-01):
组态王开发的工程如何防止<此处内容被屏蔽>拷贝?能否采用软加密的方法?

网友A:
可以,组态王的工程可以设置密码。

网友B:
在组态王开发状态下,“工程浏览器”菜单中“工具”下有一项“工程加密”,可实现软加密保护功能。

西弧工控技术工作室

http://hi.baidu.com/westhoop

楼主:
楼上理解错了,我是想控制应用程序不让用户非法拷贝,而不是怕他们改源程序。

网友C:
临时招聘兼职组态王编程(薪金面议)
因为项目需要,招聘兼职组态王编程一名,要求熟悉组态王软件编程调试。
地点:北京
有意请联系 电话13651275658

网友D:
你可以用GetKey语句,在应用程序命令开始时里面写:

key1=GetKey();

if(condition==0)

{

       key=GetKey();

       condition=1;

}

if(key1==key)

     ShowPicture("你的控制界面");

其中变量condition和key是数值保持型。

只要你在工程机上作过第一次运行,key就会保存这台机的序列码。要是克隆到别的机台是用不了的。

这样应该可行,试下看看效果。随时可以跟我联系。QQ:76349123

网友E(2009-02-10):
对:wodewo2008 关于临时招聘兼职组态王编程(薪金面议)
因为项目需要,招聘兼职组态王编程一名,要求熟悉组态王软件编程调试。
地点:北京
有意请联系 电话13651275658
内容的回复:

不在北京,没法帮忙

网友F(2012-08-19):
专业PLC,DCS,触摸屏,组态编程,电路设计,解决工厂电气方面的疑难杂症。优质、低价、迅捷为您提供高效服务。

QQ:1980989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