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机的线路热继电器怎么选择

楼主(2009-01-01):
比如,75KW的电机,空气开关,接触器,热继电器怎么选择啊,谢谢!

网友A:
空气开关400A,接触器CJ20-160,CL20-100,热继电器160A

网友B:
空气开关400A,接触器选200A的,热继电器选160A的你有别的意见吗?

网友C:
看电机的额定电流和负载情况,一般空开选2倍in,km和fr可根据in选

网友D:
空气开关选250----300A可以了。

网友E:
,热继电器一般选额定电流的0.9-1.1倍

网友F:
空气开关400A,接触器选200A的,热继电器我看你用综合保护器吧,这样价格便宜些。

网友G:
空开250A,接触器200A,热继电器选额定电流的0.95-1.05倍

网友H:
问题提的不贴切啊。是直接起动还是降压起动啊。不过我建议用综合保护器的,热继电器不能很好的保护电动机!

网友I:
建议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J:
热继电器电流越大,价格越贵吧,

网友K:
400A是咋来的啊?

这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