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脉冲指令运算错误

楼主(2009-01-01):
各位大侠:

现在在做一个松下 FP-30T 控制 两个轴私服电机,都是松下配套的 , 在给脉冲指令飞F172 时总是碰到  运算错误 45, DT90052需要什么特殊设置吗? 使用向导也有同样的问题,

敬请赐教

网友A:
系统寄存器要设置输出点是脉冲输出型   初始频率要小于最高频率

网友B:
你用的那种?fp西格玛,fpx? fp0不支持这条指令。

楼主:
我用的是FPX-30T, 请问那个寄存器是设置输出点是脉冲输出型?

谢谢,我去看看说明书找找看,。

网友C:
在软件 选项    PLC系统寄存器 主单元输出设置里面

网友D:
在PLC系统寄存器里输出要设置成脉冲输出,另外若用向导设计位控程序,要看参数范围是否在规定范围,比如你频率范围选择是1.5Hz~9.8KHz,此时输入20K的频率就会报运算错误.....

楼主(2009-02-13):
谢谢高手,这个我已经搞定了

网友E(2011-11-29):
两年了还没入门:
           你好!我现在也碰到相同的问题,无法解决,后来只有设置为故障继续运行,设备现在倒是可以用,就是PLC上的红色报警灯老是在闪烁,超级不爽,想找个切底的解决方法!我的频率范围是500--2500 做了限制,不可能超过的!我的邮箱是yinhuazhi@126.com,谢谢!

网友F(2017-03-17):
引用 楼主:
谢谢高手,这个我已经搞定了

你好、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系统寄存器也设置好了、参数也对、仿真就出现F172运算错误、请问你是怎么搞定的

网友G(2017-06-25):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关键是开始运行没问题,过了半天后就开始运算错误报警,而且报警后只能停电才能清楚错误,该查的都查过了,现在开始怀疑硬件的问题了,头疼啊,软件方面的有问题话应该一运行就会报错的吧

哎呀,这世道取名字真难

网友(2017-09-16):
楼主,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先谢过了

哎呀,这世道取名字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关键是开始运行没问题,过了半天后...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先谢过了

网友H(2018-06-15):
我是初学者边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I:
学习一下,学习学习,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