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外部完成定时器设定修改的方法

楼主(2009-01-01):
PLC控制系统在使用过程中,经常要修改一些参数,最常见的就是修改定时器的设定值。为了操作员方便修改定时器的设定值,可用下列方法来实现:
1、 使用人机界面
PLC可以用触摸屏、文本显示器或工控机作人机界面,方便修改定时器参数,但成本较高。
2、 使用PLC内置的模拟电位器
小型PLC一般都有内置的设置参数用的模拟电位器。如三菱PLC FX1N、FX1S的外部调节寄存器D8030和D8031的值与模拟电位器的位置相对应。S7-200的两个模拟电位器对应的寄存器是SMB28和SMB29。CP1H的模拟电位器对应的寄存器A642。
3、 用模拟量设定功能扩展板修改定时器的设定值
FX系列的模拟量设定功能扩展板FX2N-8AV-BD上有8个电位器,可以用应用指令VRRD读出各电位器设定的8位二进制数,用定作定时器、计数器的设定值。
4、 用PLC外部触点在程序内作加减计数器实现设定定时器的设定值
用按钮的上升沿与加减计数器实现。当按下按钮,加减计数器的寄存器加1或减1。而定时器的设定值就是寄存器中的数值。根据需要与定时器的基时要确定按下的次数。加计数与减计数的外部接点要分开。
5、 增加LCD选件板改变PLC内部定时器的设定值。
可以方便的监控、变更PLC内数据值,并可以实现错误状态的可视化。CP1H、CP1L的PLC可以增加LCD选件板CP1W-DAM01。

网友A:
这几个俺都使用过^_^俺认为最好是在注意点使用可以实时修改定时的功能的指令进行传送修改。这样效果更好^_^

网友B:
用文本很好,价格便宜,方便实用

网友C:
这样的总结很实用

网友D:
总结了!

效果不错!以后多多总结学习!

网友E:
增加LCD选件板改变PLC内部定时器的设定值。

网友F:
是很好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就是财富!

网友G:
恩,认真拜读了,很有收获

网友H:
拜读了,很有收获,谢谢

网友I:
不错,很好的建议.多谢

网友J:
很好!很好!多多指教.

网友K:
谢谢啦  我们这里都是用的人机界面

其他的方法我去试试看

网友L:
我建议用手动按钮方式。

网友M:
可以用时间继电器来做延时控制吖,

网友N:
都见过,不过没仔细总结过,学习了

网友O:
总结很全面

学习

网友P:
用外部修改PLC定时器的方法只能在一些和序不多、环境较好的地方有用,如陶瓷厂、水泥厂使用效果不太很好,手器和人机界面是首。

网友Q:
呵呵;一个文本现在只有几百元,可以在上面设几十个定时器;外观也好看;

网友R:
求购美国GE90-30PLC软件

网友S:
各有千秋。大开眼界多支持。

网友T(2009-02-08):
谁有关于AB-----PIC资料联系Q543954820

网友U:
西门子S400有吗?

网友V:
欧姆龙是250和251 吧!!!!!!!!!!!!!!!!!

网友W:
我还在学校学习,还有很多不懂的,不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X:
学习啊~真好~多谢楼主

网友Y:
谢谢拜读这是钱啊谢谢谢谢

网友Z:
很好的资料,理论结合实际就会学的更快。

网友AA:
总结的真好,文本的挺方便的  又便宜

网友AB:
可以!台达PLC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AC:
现实中很适用。谢谢!我用的是三菱,有空会试试。

网友AD:
要修改得定时器少的话用外接时间继电器来做延时控制省事。多的话干脆文本显示器等人机介面。

网友AE:
顶啊!有机会我也去试试啊!

网友AF:
引用 网友AA:
总结的真好,文本的挺方便的 又便宜

网友AG:
早知道了.不过其实还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可以实现最高0.1S精度的准确值,速度更快.不用成本,(PLC当然要的)

网友AH:
日。不明白

网友AI:
最便宜的当然是写一段程序进去了,加几个按钮,分别是X1,X10,X100的。方便实用,哈

网友AJ:
小弟没什么好说的,学习了!

网友AK(2009-03-13):
用拨码也可以!不过点较多

网友AL:
不是很懂啊!能不能些仔细些

网友AM:
补充,欧姆龙的CP1、施耐德的TWDIO、台达的EH等系列PLC都有可装在PLC本体上的小LCD显示器。

网友AN:
呵呵,都是好经验呀,学习了

网友AO:
多谢LZ!受益非浅!

网友AP:
我还用过的一个方法是用PLC学习外部的时继。然后记忆,完了之后拔掉时继。这样的话可以在程序中的自动程序中设定很多个时间。不过不精密而且一定要计时器是分时计时的。

网友AQ:
芳季所述的方法我用过,不过稍有一点差别,并非是外部的时间继电器,是操作人自己所掌握的时间。工作时,PLC记录操作人实际工作时间(Y006接通的时间),将他传输给D2并记忆。然后PLC就可以采用操作人实际工作时间,进行N次的重复工作。

网友AR:
引用 网友AI:
最便宜的当然是写一段程序进去了,加几个按钮,分别是X1,X10,X100的。方便实用,哈

这样不错.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AS:
楼上的不错啊

网友AP:
很好!很好.

我使用的时间继电器要用到常闭触点。当看到机器运行到一个要延时的动作的时候就马上把时间继电器插进去。PLC利用常闭点的接通检测到在线状态。切换到外部计时。看到继电器动作后马上拔出。等待下一个要计时的动作到来。

网友AT:
我还是一个在校的学生    有机会希望能和大家  多多交流一下

网友AU(2009-05-07):
文本的挺方便的

又便宜

网友AV:
这个早就已经在使用了

网友AW:
用按键,没试过,学习一下

网友AS(2009-09-16):
62楼的不错啊

网友AX(2010-04-08):
初次来到这里,学习一下。

网友AY(2011-08-19):
可用下面的PLC外部定时器实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8394646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