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电机烧坏的绝招

楼主(2009-01-01):
1·加强日常巡视

2·做好检修记录

3.·强烈的责任感

网友A:
加强日常巡视

2·做好检修记录

3.·强烈的责任感

网友B:
天天给你吃人参鸡窝,也活不到一百五十岁

网友C:
我有个绝招,就是永远别启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强日常巡视

2·做好检修记录

3.·强烈的责任感

网友E:
工资高点 就不会经常烧了

网友F:
工资高低解决不了电机问题的。关键是人的问题

网友G:
给你月薪一万,也是做三千事

大菜鸟!

网友:
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做得好一点,这样就不会烧了......我维修过的纯进口的爱协林辊底炉,此炉子上安装了43台电机,10年了没烧过一台电机,无论电机有什么问题,配电柜内的断路器都能及时断开电源......

网友H:
同意楼主

我个人补充几点

眼、耳、口、鼻、手
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应经常检查
电压:是否过低,是否过高,是否缺相,是否波动
电流:是否过大,是否平衡
带电:用电笔测量外壳是否带电
绝缘:潮湿环境应经常用摇表摇对地电阻
环境:经常注意电器设备周围是否有可能危及设备安全因素
如,机加产生的铁削是否可能落进配电柜
运料小车是否会压坏地上的橡套电缆
电焊火花是否会烧坏附近的电线
人走电未断
安全装置:保险丝是否被换成粗铜丝
热继电器整定值是否被调大

挂一漏万
请高手指教!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AC62-AE8F37AD0F4C

网友I:
除了楼主说的以外也要有好的电机、电缆与配电柜,要是本来设备就是“破烂货”,剩下的一切都是枉然

网友J:
顶五楼,工资高一点就不会经常烧电机

网友K:
我个人认为工资高一点就不会经常烧电机。

网友L:
,都重要都重要

网友M:
会管理——>检修到位----->精细化管理。

科学使用设备。

可是.....直到它上升到影响恶劣,否则......

网友N:
支持国产!国产也要争气!客户要的是------------实际耐用

我见过几个进口的电机,真耐用,它就转啊转,转啊转,从85年转到现在。

网友O:
是领导说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N:

支持国产!国产也要争气!客户要的是------------实际耐用

我见过几个进口的电机,真耐用,它就转啊转,转啊转,从85年转到现在。

国产电机不比进口的差呢,保护没做好才经常烧的。

网友P:
当然假冒伪劣产品除外。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同意楼主

我个人补充几点

眼、耳、口、鼻、手
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应经常检查
电压:是否过低,是否过高,是否缺相,是否波动
电流:是否过大,是否平衡
带电:用电笔测量外壳是否带电
绝缘:潮湿环境应经常用摇表摇对地电阻
环境:经常注意电器设备周围是否有可能危及设备安全因素
如,机加产生的铁削是否可能落进配电柜
运料小车是否会压坏地上的橡套电缆
电焊火花是否会烧坏附近的电线
人走电未断
安全装置:保险丝是否被换成粗铜丝
热继电器整定值是否被调大

挂一漏万
请高手指教!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AC62-AE8F37AD0F4C

兄弟讲得不错

网友R:
象中医一样,学会望,闻,问,切。

网友S:
眼、耳、口、鼻、手
时时刻刻保持警惕

网友T:
保护做得好一点,这样就不会烧了

网友U:
轴承要用好的,润滑油润滑也要到位,保护在好一点,一般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V:
必要的保护措施不能没有, 值班人员也素质也很重要, 检查要仔细, 特别要听听有没有异常的声音

网友W:
日常的保养要做好,不能忽视。

网友X:
引用二楼《天天给你吃人参鸡窝,也活不到一百五十岁 》

网友Y:
这个跟公司有关,有的公司宁可以换,也不要日常保养;有的公司每月按时保养,定期更换。

网友Z:
对与老化的供水系统,会后很多压力不稳,系统不稳,供水不正常的问题出现,管理处也会经常遭到用户的投诉,我们专门针对这种问题改造系统,专业解决供水问题,改造期间不影响供水,有需要者请联系13760774264庞生

网友AA:
保护要做好

网友AB:
同意二楼意见,wulunzenyang

网友AB:
同意二楼意见,无论怎样也不能避免电机的烧毁,责任心强的话,只是能减少少会的次数

网友AC:
保护好用,就没问题。

网友AD:
这个问题好像就是问有没有长生不老药一样!

网友AE:
选好保护,要注意电机不要过载,断相运行,要保养好轴承。

网友AF:
^_^没看到有什么绝招呀,

楼主:
看了各位的回复我也能看出来。要不想让电机烧坏是有很多的办法的啊,譬如经常巡视,定期检修,不好的电器配置也可以更换的啊,如果是为了多少钱干多少事的话,你也可能很快会没有事情干啊。

干什么都要投入自己的精力啊,要不你什么也不用干了。其实责任心是高于技术的,再差的技术都可以锻炼好,再好的技术由于没有责任心除了搞破坏比别人高明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学习。

要求报废或者写缺陷记录是和烧电机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AG:
需要技术和元器件的配合好,才能坏的少。

网友AH:
真正能做到所说的三点也不容易,看似简单,落实起来却有困难。

网友AI:
采取什么样的 保护 相对安全呢,只加个热保护可以吗

网友AJ:
加个变频就不会烧了可有点化代价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J:

加个变频就不会烧了可有点化代价了

同意楼上的观点

1.用质量好一些的带缺相保护的热继电器,防止缺相就能避免许多事情

2.注意测电流

3.注意温升

请多指教

网友H:
和一位朋友讨论关于
电机发热过快或过高的原因有那些?
根据本人的经验一般有以下可能

1.室温过高
2.散热不良
3.过载
4.过压欠压或电压不平衡
5.频繁起停或频繁正反转
6.缺相
7.风扇坏或进出风口堵
8.轴承缺油
9.机械卡住堵转
10,负载转动惯量过大启动时间过长
11.匝间短路
12.新电机内部接线有误
13.星三角接线有误
14.星三角或自偶降压启动负载重启动时间长或因故障未正常转换

说的不全面
请各位指教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5-8A9F-907F34D2CB7D

网友H:
再补充一点
1.鼠笼式异步电机转子断条
绕线式异步电机转子绕组断线或电阻不平衡
2.转子扫膛
3.电源谐波过大,例如附近有大型整流设备,高频设备等

网友H:
再补充一点

1.与电机配套的制动器有故障未松开,或间隙过小
(例如行车起重机电梯等)
2.采用直流能耗制动或反接制动的电机
制动强度过大,时间过长,过于频繁请各位指教!

1.潜水泵露出水面,未全部浸没在水中
2.短时工作制电机连续运行,如砂轮机等

说的不全面
请各位指教

网友H:
引用 张广悦

异步电机常见的电气故障及排除

(1) 电动机不起动

1.电源未接通:检查开关、溶丝,各对触点及电动机引出线头。

2.绕组断路:将断路部位加热到绝缘等级所允许的温度.使漆软化,然后将断线挑起,用同规格线将断掉部分补焊后,包好绝缘,再经涂漆,烘干处理。

3.绕组接地或相间、匝间短路:处理办法同上,只是将接地或短路部位垫好绝缘,然后涂漆烘干。

4.绕组接线错误:核对接线图,将端部加热后重新按正确接法接好(包括绑扎、绝缘 处理及涂漆)

5.熔体烧断:查出原因,排除故障、按电动机规格配新熔体。

6.绕线转子电动机启动误操作:检查集电环短路装置及起动变阻器位置,启动时应先0串接变阻器,启动完成后再接短路装置。

7.过电流继电器整定值太小:适当调高。

8.老式启动开关油杯缺油:加新油,达到油面线。

9.控制设备接线错误:校正接线。

(2) 电动机接入电源后溶丝被烧断

1. 单相启动:检查电源线,电动机引出线,熔断器,开关触点,找出断线或假接故障后进行修复。

2.定、转子绕组接地或短路:纠正错误。

3.电机负载过大或被卡住:将负载调至额定值,并排除被拖动机构故障。

4.溶体截面积过小:熔体对电动机过载不起保护作用,一般应按下式选择熔体,熔体额定电流=堵转电流/2~3即可。

5.绕线转子电动机所接的起动电阻太小或被短路:消除短路故障或增大起动电阻。

6.电源到电机之间的连接线短路:检查短路点后进行修复。

(3) 电动机通电后,电机不起动,嗡嗡响
......

......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0108455900001

网友AK:
引用 网友H:

引用 张广悦

异步电机常见的电气故障及排除

(1) 电动机不起动

注意还是要勤于维护保养

1.电源未接通:检查开关、溶丝,各对触点及电动机引出线头。

2.绕组断路:将断路部位加热到绝缘等级所允许的温度.使漆软化,然后将断线挑起,用同规格线将断掉部分补焊后,包好绝缘,再经涂漆,烘干处理。

3.绕组接地或相间、匝间短路:处理办法同上,只是将接地或短路部位垫好绝缘,然后涂漆烘干。

4.绕组接线错误:核对接线图,将端部加热后重新按正确接法接好(包括绑扎、绝缘 处理及涂漆)

5.熔体烧断:查出原因,排除故障、按电动机规格配新熔体。

6.绕线转子电动机启动误操作:检查集电环短路装置及起动变阻器位置,启动时应先0串接变阻器,启动完成后再接短路装置。

7.过电流继电器整定值太小:适当调高。

8.老式启动开关油杯缺油:加新油,达到油面线。

9.控制设备接线错误:校正接线。

(2) 电动机接入电源后溶丝被烧断

1. 单相启动:检查电源线,电动机引出线,熔断器,开关触点,找出断线或假接故障后进行修复。

2.定、转子绕组接地或短路:纠正错误。

3.电机负载过大或被卡住:将负载调至额定值,并排除被拖动机构故障。

4.溶体截面积过小:熔体对电动机过载不起保护作用,一般应按下式选择熔体,熔体额定电流=堵转电流/2~3即可。

5.绕线转子电动机所接的起动电阻太小或被短路:消除短路故障或增大起动电阻。

6.电源到电机之间的连接线短路:检查短路点后进行修复。

(3) 电动机通电后,电机不起动,嗡嗡响
......

......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10108455900001

网友AL:
电动机不烧------哈?会OOO死很多人的!

网友AM:
我认为只有做到了“软硬兼施”才能做好!软件:完善制度,提高人员素质及责任心,工作落实;硬件:完善控保装置,定期效验及改善控保装置。

网友AN:
电机质量好,再加上合适的保护,会延长电机的寿命,如果电机质量不好,再好的电机保护也保护不了电机,你就是天天守着它,它也会烧。

网友H:
说复杂

很复杂

说简单

也简单

没啥绝招

同意 楼主

1.加强日常巡视

2·做好检修记录

3.·强烈的责任感

1.装个带缺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2.操作工有点责任心,别过载运行,发现异常立即停机

3.维修工多看看,接线端子,熔断器等是否发热,别缺相

   维修工多摸摸,线路及电机,别发烧

不可能完全避免

但可以减少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O:
引用 网友W:
日常的保养要做好,不能忽视。

网友AP:
1·加强日常巡视

2·做好检修记录

3.·强烈的责任感

再补充一点

1.与电机配套的制动器有故障未松开,或间隙过小
(例如行车起重机电梯等)
2.采用直流能耗制动或反接制动的电机
制动强度过大,时间过长,过于频繁请各位指教!

1.潜水泵露出水面,未全部浸没在水中
2.短时工作制电机连续运行,如砂轮机等

说的不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