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OE12绿灯闪的问题。急!

楼主(2009-01-01):
我在现场使用一块1794-OE12,CPU是1756-L61。OE12的OK灯总是绿色闪,而且甚至通道值,但端子上没有电流值。看过一个以前的帖子,说是要编程设置状态,但没具体说。我就在现场,特急!!!求用过的高手各个帮助!

网友A:
      在模块的控制字中使能这个模块!在controller tag 中这个模块的变量中有一个enable

网友B:
1794-OE12是FLEX的,1756-L61是CONTROLLOGIX的,怎么能用呢?

网友C(2010-03-21):
本人现在用的是L62处理器带的1794的模块,现在1794-OE也存在上面的问题。但是在controller tag 中把模块的变量类型改成1或者0模块的OK灯就不闪了。但是有时间有信号输出,有时间没有输出。现场调试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