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和西门子300PLC通过DP总线通讯的怪问题?

楼主(2009-01-01):
当启动控制命令给出后,总有一个延时后,电机才开始运行,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2009-02-02):
请问延时多长时间呢?

网友A:
能不能说详细点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B:
变频器的启动过程是频率一点点增加的,在频率很低的时候很有可能电机是不能运行的,这个是正常的。建议你观察一下命令给出后是变频器启动有延时还是电机运行有延时。我估计你说的情况就是后一种。如果是的话,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以适当缩短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这样会有所好转。如果是变频器本身运行就有很大的延时的话可能就是通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