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itect7中如何与unity3.1仿真通讯?

楼主(2009-01-01):
citect7在本机怎么和unity3.1的模拟器相连?
我在unity3.1做个一个程序,quantum PLC,选用140cpu65160,在unity中定义了一个以太网络ENET,选用扩展连接,地址设置成127.0.0.1(本机实际IP为192.168.1.30),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没有定义网关(本机实际网关是192.168.1.1)。140cpu65160中以太网接口定义成ENET。定义了一个开关量输入模块,其第一通道定义成Pump_run。
在citect7中定义了一个集群“cluster”,一个IOServer,一个网络地址netaddress(127.0.0.1),一个IO设备(IODev),IO设备使用的向导定义,协议选用施耐德电气下的昆腾PLC下的modbus TCP(Ethernet),地址设置成127.0.0.1,端口号502,其他的默认设置。最后定一个一个变量标签Pump_Run,real类型,绑定到上面的集群、IServer、Netadress等定义,地址设置成100001,其他的默认。编译通过,在画面中定义一个标签,绑定上变量标签Pump_Run,保存。
最后运行Citect的runtime,画面显示#com,表示没有通讯上,这是为什么啊?各位高人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A:
理论上你的设置没错,发个DEMO给你邮箱,你再试试吧

楼主:
谢谢啊,472058550@qq.com

网友B:
在快速连接时候把“连接I/O设备外部数据……”选上,然后选择数据库类型,再选择数据库等等,然后再继续下面的,地址什么的自动成,这样不会出错

网友C(2009-04-02):
我向问一下 : 你的那个标签地址为什么设置成100001啊? 它跟PLC的寄存器关联吗?

网友D:
我 那样设置  了  还是 通讯不上

网友C:
 我能通信上 但是 就不是不明白那个100001是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