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经常烧保险问题

楼主(2009-01-01):
施耐德变频器型号:UE060C54,输入电流:75A;输出电流:60A

具体参数设置见表:

参数号 设定值 参数号 设定值
A1            SP       O1G       0%
A3        +150%   O1H     +142%
I1               2        O2A         02
I2           AIN2      O2C       08
I4           AIN1      O2E        03
I6A     4-20mA      N1      42.5A
I6D    4-20mA      N2      400V
I7A           2            N3      50HZ
I7C          0            N4       22KW
I7D          0            N5       1470
I7E         10           R1      3.34%/S
I7F           0            R2      3.34%/S
I7G         02           X1        V/HY
I7H         05           X2          N
L2       -142%      I6B        0%
L3      -142%       I6C     +100%
O1A        06          I6E        0%
O1B     4-20mA   I6F      +142%
O1C    +0%          I7b        HI
O1D    +142%      S2       OFF
O1E       06            S1     NORMAL
O1F     4-20mA
这台变频器在停机时(电机停时),经常出现主回路保险(80A或100A)烧坏,请专家看看,是不是可以通过改参数解决问题?还是另有原因?请指教。

网友A:
停机时经常出现主回路保险(80A或100A)烧坏,这种现象很少见哦!停机时直流侧的电压很高吧!建议把保险放大一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