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间继电器的接法

楼主(2009-01-02):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我接一个时间继电器(国内常规圆形八针孔),2、7接电源端;1、4接长闭;1、3接长开;8、5接长闭;8、6接长开,在接的时候能不能把常开出线端3、6串接在一起呢?那么时间设定应是怎么的?有两个常开触点是不是可以接两个接触器呢??

网友A:
为什么要串接呀?是可以接两个接触器但它俩是同步的

网友B:
楼上所言极是,一个常开触点就能接一个接触器,

这个时间继电器是可以通过DIP开关设定最大延时长度的

网友C:
可以接两个接触器但它俩是同步的

网友D:
如果接触器的动作时间要求一样,这一个时间继电器可以接好几个接触器,只要触电的输出电流不大于时间继电器触点的额定值就行。如果3、6串接了,1、8有没有串接,。

楼主:
谢谢指教。

再问一下,1、3。8、6 两个常开触点延时通电时间设定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如果接触器的动作时间要求一样,这一个时间继电器可以接好几个接触器,只要触电的输出电流不大于时间继电器触点的额定值就行。如果3、6串接了,1、8有没有串接,。

再问一下,两台接触器要求时间不一样中,可不可以用1、3。8、6 两个常开触点来控制??

楼主:
再问一下,两个接触器要求时间不一样中,可不可以用1、3。8、6 两个常开触点来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两个接触器要求时间不一样中,可不可以用1、3。8、6 两个常开触点来控制??

不行的,需要用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F:
各位同行:1.3        1.4和8.5      8.6.是两个概念.1.3 瞬时闭合  .延时断开1.4 是瞬时断开.延时闭合8.5 延时断开    8.6 是延时闭合.其它要看你怎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