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1-02):
厂里的变频器自动停机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台达的,有谁知道的讲一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你说的不是很太清楚.变频器有没有提示什么故障的显示啊!你在恢复出厂值,从新设定一下参数,

网友B:
把变频器参数恢复出厂值,重新新设定后看看

网友C:
能否把问题说清楚点啊,那你在用之前有没设置参数啊,电压量了怎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