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三菱plc软件怎么装不上

楼主(2009-01-02):
大家好 ,我装三菱plc软件,开始装了一半,突然死机了,后来重新启动电脑后怎么也装不上了,SETUP,EXE应用文件也打不开,请大家帮帮忙,怎么才能装上啊

网友A:
关掉防火墙杀毒软件、不要运行其他软件、换一个盘试试、不一定要装在C盘、D盘也可以的

网友B:
关掉防火墙杀毒软件、

网友C(2010-12-25):
我的电脑重装系统过后不能安装三菱PLC软件了!安装环境也装不上,点一下等一会什么都没有,不执行安装!

网友D:
去三菱官方软件下载个软件吧

网友E:
换个电脑试下,看是不是电脑的原因

网友F:
三菱软件才几兆,很小的,是不是软件的问题?重新下一个试试。

网友G:
三菱软件一般是分三步安装的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