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仿真时候触摸屏调用FC11 块时候就出现停止,没调用这个块时运行正常

楼主(2009-01-02):
各位师傅:

小弟最近在搞一项目时出现个奇怪现象,那就是S7-300和触摸屏进行仿真是出现了问题。

以前没碰过,试过只要是调用了FC11,FC12块就出问题,仿真马上停止,FC11和FC12这两个块是伺服控制用的。

里面还调用了FB伺服控制块。

通讯方面地址我已经排除,在触摸屏上的按键换成中间变量在PLC里改变也还是出问题,所以我觉得是PLC仿真出了问题或者是我的程序那出了问题!!

希望那位高手给于指导3。。谢谢

楼主(2009-02-06):
最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OB块的问题才出现这么个现象//

问题排除是从硬件开始,然后再看软件如程序,在看组织快.看资料后才发现少了写组织块造成的,其实编译的时候PLC已经提示了错误的原因,只是没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