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时间继电器的接法

楼主(2009-01-02):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们,我接一个时间继电器(国内常规圆形八针孔),2、7接电源端;1、4接长闭;1、3接长开;8、5接长闭;8、6接长开,在接的时候能不能把常开出线端3、6串接在一起呢?那么时间设定应是怎么的?两个接触器要求时间不一样中,可不可以用1、3。8、6 两个常开触点来控制??

网友A:
没说清楚,想请教就要再详细

网友B:
详细说明点!!

看不懂,你想要干什么??

网友C:
你没有说明白呀 不我 我一点能帮上你的

对时间的接法我接了好多回了

时间急电器也有好多不同的型号 呀

网友D:
两个接触器要求时间不一样,需要两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E:
‘常开出线端3、6串接在一起’,是怎么接的?不明白。

网友F:
为什么要这样用?一般的时间继电器两对点的时间设定都是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这样用?一般的时间继电器两对点的时间设定都是样的。

网友H:
搞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I:
你要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才可以,同一个时间继电器里面两个继电器是同时动作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详细说明点!!

看不懂,你想要干什么??

网友K:
  为什么要两触点并接.是容量不够?一个T只能控制一个M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继电器不是有两个常开触点吗,那么两个常开触点动作时间是不是一样的???假如设定时间为30秒,两个常开触点是不是同时接通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继电器不是有两个常开触点吗,那么两个常开触点动作时间是不是一样的???假如设定时间为30秒,两个常开触点是不是同时接通呢??

是同时动作的,市面上还有一种时间继电器里面两个继电器有一个没接线的,只有一个继电器能动作。

网友L:
所有触点是同时动作吧........

网友M:
看不懂,  你要说什么

网友N:
在这种时继中内部电路有的有两个小型继电器有的是一个继电器,两个的各有一组复合触头,一个的有两组复合触头,在这电路中不管是一个还是两个的继电器它都是同时延时通断的没有现后之分

楼主:
谢谢指教!!我明白了。

网友O:
同时动作

网友P:
应该有说明把         不行就试一试

网友Q:
其实上面有个接线图的,可以的话贴上来就容易了

网友R:
问题有点乱,但一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两个接触器提法很新哦,没试过

网友S:
除线圈电压加2.7端外,另外的两组常开常闭可任选,选取的电压等级由自己,注意负荷容量大小就行了,调节的话面板上有个刻度旋钮调节就可,但要注意还有左下角有两个白色的选钮是调延时范围的,同时面板的那层薄板可以拿出来是指示你的左下角有两个白色的选钮的实际位的.看看侧面的图对照一下就可看出调延时范围了.例如是1和3还是2和4还是其它组合.

网友T:
不知道楼主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将两个常开触点串联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人家设计时考虑到可能你常开常闭都要用,就多设计了对触点,你可不能误解了生产厂家的意思啊,不是让你串联的啊!

网友U(2010-06-30):
大家好,我是初学电工的,有很多地方我不明白,我一点一点学习,加油。

网友V:
楼主不要心疼钱,再买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