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PLC怎么加密

楼主(2009-01-02):
英文不好,翻了整个编程软件,不知道怎么加密,有用过基恩士PLC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打开一个程序之后,在文件下面有一个项目属性,点开后就能看到有设定密码!

现在都是中文的了,难道你用的还是KV BUILDER?都到STUDIO V4了

网友B:
呵呵;这种加密方式比较特别;

网友C(2009-06-02):
可以写保护,只要在你的程序内写入读写保护指令.现在新出的三菱3G也是这样.

网友D(2010-06-30):
怎么个写保护,,能举个例子么     shanghai11911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