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针轮减速机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楼主(2009-01-02):
摆线针轮减速机使用说明和注意事项

(一) 用途:

  摆线针轮减速机采用摆线针齿啮合、行星式传动原理,所以通常也叫行星摆线减速机,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可以广泛的应用于石油、环保、化工、水泥、输送、纺织、制药、食品、印刷、起重、矿山、冶金、建筑、发电等行业,做为驱动或减速装置。其独特的平稳结构在许多情况下可替代普通圆柱齿轮减速机及蜗轮蜗杆减速机,因此,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在各个行业和领域被广泛的使用,受到广大用户的普遍欢迎。

(二)使用条件:

  1、摆线针轮减速机允许使用在连续工作制的场合,同时允许正、反两个方向运转。

  2、输入轴的转速额定转数为1500转/分,在输入功率大于18.5千瓦时建议采用960转/分的6极电机配套使用。

  3、卧式安装摆线针轮减速机的工作位置均为水平位置。在安装时最大的水平倾斜角一般小于15°。在超过15°时应采用其它措施保证润滑充足和防止漏油。

  4、摆线针轮减速机的输出轴不能受较大的轴向力和径向力,在有较大轴向力和径向力时须采取其他措施。

(三)润滑:

  1、卧式摆线减速机在正常情况下采用油池润滑,油面高度保持在视油窗的中部即可,在工作条件恶劣,环境温度处于高温时可采用循环润滑。

  2、摆线针轮减速机在常温下一般选用40#或50#机械油润滑,为了提高减速机的性能、延长摆线针轮减速机的使用寿命,建议采用70#或90#极压齿轮油,在高低温情况下工作时也应重新考虑润滑油。

  3、立式安装行星摆线针轮减速机要严防油泵断油,以避免减速机的部件损坏。

  4、加油时可旋开机座上部的通气帽即可加油。放油时旋开机座下部的放油塞,即可放出污油。

  5、第一次加油运转100小时应更换新油,(并将内部污油冲干净)以后再连续工作,每半年更换一次(8小时工作制),如果工作条件恶劣可适当缩短换油时间,实践证明减速机的经常清洗和换油(如3-6个月)对于延长减速机的使用寿命有着重要作用。在使用过程中应经常补充润滑油。

  6、本厂新发出的减速机4#机以下(含4#机)已加润滑油脂,每六个月更换一次。油脂采用二硫化铝-2#或2L-2#锂基润滑油脂。5#以上减速机出厂时内部无润滑油。

(四)安装:

  1、在摆线减速机的输出轴上加装联轴器、皮带轮、链轮等联结件时不允许采用直接捶击方法,因该减速机的输出轴结构不能承受轴向的捶击力,可用轴端螺孔旋入螺钉压入联结件。

  2、输出轴及输入轴的轴径选用GB1568-79配合。

  3、减速机上的吊环螺钉只限起吊减速机用。

  4、在基础上安装减速机时,应校准减速机的安装中心线标高,水平度及其相连部分的相关尺寸。校准主动轴、被动轴的同心度不应超过联轴器所允许的范围。

  5、减速机校准时,可用钢制垫块或铸铁垫块进行,垫块在高度方面不超过三块,也可用契铁进行,但减速机校准后应换入平垫块。

  6、垫块的配置应避免引起机体变形,应按基础螺栓两边对称排列,其相互距离能足够使水浆在灌溉时自由流通。

  7、水泥浆的灌溉应密实,不可有气泡、空隙和其他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