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用的根部阀一般用什么阀门

楼主(2009-01-02):
如题所是,各们用的阀门一般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要看你用的场合,高压?高温?深冷?腐蚀??

网友B:
焊接式截止阀

网友C:
如是普通场合用不锈钢针形阀就行,高压的就用全焊接试的,腐蚀性场所用衬四氟的就行。

网友D:
通常选用承插焊闸阀,针阀用久了会内漏。

网友E:
针型阀就是容易漏,闸阀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F(2009-02-01):
我们这里一般用球阀和针形阀

楼主:
但是如果用承插焊的闸阀坏了,是不是换不方便,别外请教,四氟可不可以用在高温高压的场合,我查了一下,四氟在世界上250度就不行了,但用做压力表的垫子可能不,我们这里有用过的200多公公斤压力,锅炉也在用

网友G:
一般用承插焊闸板阀或球阀,承插焊闸板阀坏了不方便换,截止阀漏了也没法换。

楼主:
我这里用的是Z61H-40,请问如何

网友H:
欢迎加入化工仪表维护(2)群80078973。该群为技术交流群。销售人员勿扰。

网友I:
承插焊截止阀。强度很高,楼上上的,你的Z61H-40可以的。

网友J:
有两道阀,根部是工艺不锈钢截止阀,第二道阀是仪表针型截止阀.

楼主:
两个都用一样的,可以的

网友K:
气用的一般就是手动球阀,看情况可加逆止阀.

网友D:
针型阀不耐高温的,测蒸汽都不行,几次就内漏了,配什么阀需要根据工况进行选择。

楼主:
那压力表的垫子呢,我原来都用的是铝垫的,铝垫,铜垫,四氟垫各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L:
看对被测介质有没有影响,一般选用相对便宜的用,还要看成本。

网友M:
一般情况下用的是承插焊阀门(高压情况下),如果不是高压的情况下可以选用针形阀门

网友N:
不同的要求用不同材质和压力等级的阀。看要求,一般情况下用DN6 / 压力等级看系统压力了 不锈钢阀比较好。304材质就可以了。

楼主:
看样子,针型阀和承插焊阀门都可以用哈

网友O:
问题没有说清楚,化工还是火电行业?

网友P:
气体闸阀容易关不死,现场干活时头痛,多用针阀,高温高压当然是角阀

低温低压液体汽油什么的都是闸阀,现在施工队伍为减少漏点普遍用承插焊的,没什么不好修,一般阀体、阀座都是好的,有问题的是阀芯、阀盖填料漏、阀体堵了,将阀盖整个拆了,处理一下就好了,注意别忘了换个垫子。

球阀用在易结晶的地方,低压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