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AENT如何设置IP地址

楼主(2009-01-02):
1794-AENT如何设置IP地址

网友A:
用这个软件来设置,找它的说明书

网友B:
设置后再DISABLE BOOTP/DHCP。

网友C:
在同已机架再插已以太网模块,通过串口用RSLinx设置

楼主:
谢谢指点我已设好了.

网友D:
呵呵,不错啊,都可以的啊

网友E(2011-05-11):
美国 AB PLC :1756 1747 1761、62、64、69、大量库存现货1794、触摸屏,变频器, 等全系列产品施耐德:140系列PLC等系列、C65N断路器0.64折、 GE:90-30 PLC 曹先生 电话0551-5431208,15856901967

网友F:
这个软件是不是ABRSLINX中自带的?

网友G:
我设好地址后,为啥DISABLE BOOTP/DHCP是灰色的,点击不动,掉电后地址又没了。求助。。。

网友H:
楼上的可能还是没设置对。

网友I:
我也遇到和8楼同样的问题,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J(2018-03-12):
你好,你有1794 的手册吗?可以给我发一个吗?。

网友K(2018-04-24):
直接拨码多好,简单直观

网友L(2019-11-15):
回复内容:您好,我IP地址网段为1设置过一次了,想更改网段为0,该怎么办啊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软件来设置,找它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