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通信错误

楼主(2009-01-02):
我是自己做的触摸屏与电脑通信线,之后用232转USB连接电脑的, 请问大家我上载3261应用的时候怎么老是显示通信错误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一般都是RS232转USB电缆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B:
呵呵;PWS3260上通讯口设的是否正确?

网友C:
本本的通信口设对着没有(COM1 COM2 COM3 COM4 COM5 ,我的RS232转USB都用到COM8了)

网友A:
有可能是系统中的某个软件与转换器发生了冲突,也有可能是连接导线的通讯信号受到了外围的干扰.

网友D:
软件版本是多少?

建议你adp3和adp6都试一下。

还有软件里的传输设定里的com口跟你的本本的com口一致吗?

楼主:
现在连接已经解决了 可是还是不能上载成功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E:
pws3261系统设置速率,比特校验,后面的开关设置,3261上载,电脑 要下载,电缆

如果有2个,可以复制

还陪牛YEAR!!!!!!!!!!!!!!!!!!!!!!!!!!!

网友D(2009-02-09):
还没解决吗

参看帖子  key to hitech触摸屏上下载程序

楼主:
谢谢各位啦,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F(2009-06-11):
大家好,海泰克触摸屏与PLC200连接。以前用的都是好好的。现在一直出现通信错误,代号是0283,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呢?谢谢啦

网友D:
对:zjw_3026 关于

大家好,海泰克触摸屏与PLC200连接。以前用的都是好好的。现在一直出现通信错误,代号是0283,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呢?谢谢啦

内容的回复:

通讯异常,查看通讯连线,通讯参数设置还有拨码位置。

网友G:
检查通讯参数设置,通讯电缆有没有问题?

专业 海泰克触摸屏PWS1711,PWS3026,PWS3261,PWS6600,PWS3160,PWS3760等维修。

QQ:397331075

TEL:020-22157095

网友H(2010-12-10):
我用的是海泰克700T为什么和电脑没法通信

网友I:
我是自己做的触摸屏程序,怎么与300PLC通信,触摸屏上显示COM2:connection 1(Response  Error)通信错误,与PLC数据无法联接起来

网友J:
低价共应威纶触摸屏,永宏PLC,文本显示器!
深圳正盈机电有限公司
手机:13723709268黄生 15013547599李生
电话:0755-27932080 0755-27932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