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261触摸屏怎样上载程序

楼主(2009-01-02):
我想把3261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  可不知怎么办,哪位前辈可以给讲讲啊  ,多谢啦

网友A:
有软件 编程电缆

操作比较容易的

网友B:
上载了怎么打不开啊,用的是ADP3的软件,读出时产生一个AP文件,不知道怎么编辑,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C:
3261屏如果是用adp3上载出来的程序是无法打开的,只能作为备份来用,也可以下载到同型号的其他屏里。

上载需连接好上载线,屏上选好上载的com口,软件中选好电脑的上载口,然后屏上在系统菜单中点击上载应用,再在软件中选择上载应用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上载后不能反编译,只能下载到同型号的其它屏内;不能看到画面,也不能更改;

网友B(2009-02-05):
可以到哪里买2手的触摸屏啊?

网友E:
连接好线,上电,设置通讯口,新建一文件,然后上载即可。

网友F:
使用ADP6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