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做定位如何简单可靠

楼主(2009-01-02):
有一设备有四个工位,用变频器控制转速,在90度位置有接近开关检测做停止点,在圆盘上有四个凹槽,在90度位置有一个汽缸装有一个轴承可以卡在凹槽上中,在运行时轴承顶在圆盘上运动,在停止时总感觉停止很急绰,不太稳定.不只大家可有好的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A:
有没有考虑加编码器、接近开关毕竟精度不高而且容易出现过限的情况、

网友B:
如果定位的精度不高,可以参考电梯的平层、停止、制动的方式。

网友C:
减速时间应设定的尽量短,并在变频器停止时执行直流制动。

网友D:
这也是我的想法,楼上的还要加制动电阻。

楼主:
其实在前面我还加过一个接近开关做慢速,减速时间很短,就一下减下来,走的很慢,感觉和进口的机器比有较大的差距.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做过牙膏灌装类的机器,他们也有转盘的,可否指点一下呢?

网友E:
接近开关提前一点。做好计算。

网友F:
一般都设一个近原点,一个原点,近原点开始减速,近原点可以由编码器提供,也可以由近接开关提供,程序设计可能不太到位。设计好了系统的柔性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