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流波动比较大怎么解决呢?

楼主(2009-01-02):
大家好: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变频器正常工作的时候电流波动比较大的,在120A--145A之间一直跳(变频器显示面板上显示).现在已经基本上排除外部负载的原因,不知道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ABB ACS800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显示面板上显示的电流不一定准定,也许是霍尔老化而引起误差偏大。一般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在%5左右波动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B:
外部负载也有可能有较大的波动啊。不见得就排除了

网友C:
如果频繁加减速,电流也会波动的,如果,没有频繁加减速,应当是外部负载不均衡造成的。

网友D:
如果没有频繁加减速,那就是负载变化造成的电流不均衡

再说显示值只是一个参考,并不能准确反映电流的大小

网友E:
负载没问题,可能是变频器优化没做好。

网友F:
你说的是用钳形表测的电流吗??可以加个输出电抗器。

网友G:
这那里说的定呀,有很多方面。有时是机本身的问题,有时是多部。一切都有可以。但变频出现的问题要多一点

网友G:
看一下节能打开没有?

网友H:
看一下负载是否稳定。如果稳定。用卡表看一下。如果还稳定。那还用我说吗?

如果用卡表也不稳定。变频的问题面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