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高压电机为什么一相电流偏高啊!

楼主(2009-01-02):
我单位有一10KV高压280KW电机,额定电流好像是20.47A,但实际运行中     A相电流22A,    B 相电流18A.    C 相电流18A,三相电压平衡,电机综保装置老是显示过热过负荷跳闸,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谢谢

网友A:
1。电源质量

2。三相绕组电阻(各单相)

3。负载

网友B:
电流是有点问题,但问题不大,还须再确认一下。

“电机综保装置老是显示过热过负荷跳闸”应是综保装置自身有故障,更换一个看看。(另看一下有无谐波干扰)

网友C:
此电机三相电流不平衡,估计电机绕组有缺陷,鉴定后返厂修理

网友D:
我们厂的所有10KV 高压电机 400KW 都是一相电流偏高,但没有什么问题,只要电机不发热,我想跟接电流表有关,都是通过2相CT测量的,所以可能有偏差。

网友E:
我同意三楼的说法

应该是绕住的问题可以测一下

三相直流电阻

网友F:
电流差别太大

应该是绕组有问题,建议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