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PLC通讯格式?

楼主(2009-01-03):
以下是根据普传变频协议设置的通讯格式,本人对起始符、停止符有点怀疑,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A:
你想问什么问题?好像不明确啊?

楼主:
谢谢通讯网!问D8120的设置码是否正确,特别值得本人怀疑的是:B8位、B9位的设置。

网友A:
你的发送字符串怎么写?-----

楼主:
程序是参照网上三菱的贴子改写的,只不过是程序中间的内容不同,比三菱的多了个帧头(H7E),多了个帧尾(H0D)。

由于三菱的没有这玩艺(头、尾),所以我也不能肯定是否正确。

楼主:
以下是科威PLC说明书关于带有起始、终止字符的说明,它的起始符号是“02H”(MOV   H02  D8125),终止符号是“03H”(MOV   H03  D8126)。

按它的解释,如果起始、终止符号设置有效,程序以“02H”及“03H”为标记,凡是在他们之外的数据无效,只接受他们之间的数据。

例3:带有起始/终止字符的报报文处理。
当D8120设成接收起始符终止符有效时,对应设定报文起始标志(如D8125=02H),终止标志(如D8126=03H),中间内容为长度可变的非标志字符。当接收成功时(M8124=ON),进行报文处理。
在接收到起始标志(如02H)时,起始标志置于接收缓冲区的第一字节。
在接收到终止标志(如03H)时,置位接收成功标志(M8124 ON)。
如果接收到的字节数(D8124)等于待接收的字节数(D8123)也置位接收成功标志;
当D8120设成接收起始符有效时,M8125置ON。
当D8120设成接收终止符有效时,M8126置ON。

设发送数据为:
H08 HAA H02 HAA HBB HCC HDD HEE HFF H03 H11 H12 H13 H14等14个字节,
带起始标志(02H)终止标志(03H)接收时,只收到
H02 HAA HBB HCC HDD HEE HFF H03等8个数据。
不带标志接收时收到原14个字节。
本例发送方可由PLC发送,也可由计算机串口调试发送。
本例接收程序如下:

以上程序是加载了D8125、D8126,意味着起始符号为:“02H”,终止符号为:“03H”,如果我仅仅设置有起始符号(H7E),有终止符号(H0D),但并不加载D8125、D8126,是否也能起到识别有效数据的作用?

楼主:
以上(科威)程序是加载了D8125、D8126,意味着起始符号为:“02H”,终止符号为:“03H”,如果我仅仅设置有起始符号(H7E),有终止符号(H0D),如果加载起始、终止符,在三菱的PLC对应的是D8124、D8125,按我的理解是,加载D8124、D8125:

MOV   H7E(起始符)   D8124

MOV   H0D(终止符) D8125

是否也能起到识别有效数据的作用,即在H7E及H0D以外的数据无效,只有他们之间的数据才能发送有效?

高手们,请指教!

网友A:
一般说的自动添加起始字符和结束字符,就是02H,03H。   你的7EH,0DD是自定义的起始结束符,不属于这个。你该选没有起始,结束符,然后把你的起始结束字符,写在你要发送的字符串首尾。

楼主:
谢谢通讯网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