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日光灯问题,不是常见的灯管和启辉器坏,而是镇流器坏

楼主(2009-01-03):
我有一只30W的日光灯。前天突然不亮了。刚开始时以为是光管坏了。换新光管后开灯正常。过了不到两小时,灯突然熄了。再也不能亮起来。以为是光管自身问题。再换新光管,又正常发亮。以为大功告成。谁知过了半小时,又熄灭了。再也不能亮起来。考虑到在正常情况下,启辉器是不工作的。于是换了镇流器。换了镇流器后两支光管都可以亮(由于第一支用了几年,我也没在意,不想用,当时扔了),都没问题。这镇流器是很简单的电感。保险丝没烧,漏电开关也没跳闸。请问这个镇流器出了什么问题?是里面的硅钢片有问题吗?以前试过,这支灯是有点神经质的,有时候开几个小时才突然会亮。但是有时候又不会。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不道是怎回事

网友B:
我只碰到过镇流器坏所有都坏了,你这可能是镇流器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C:
镇流器有可能有问题,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光管两端的接头是不是有接触不良

网友D:
我也见过一次日光灯怪事,有一次,有根灯管坏了,我就换一根,开关一按,又烧了,我查一下电路,没事啊,镇流器也好的,我再换一根,开关一按,又烧了,这就奇怪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没办法了,我量一下镇流器的电阻,三千欧,完了,新的才几十欧,换镇流器好了

网友E:
我们见过最多的就是整流器烧了,现在电子整流器,质量也一般,其次是灯管老化

网友F:
我经常碰到镇流器坏啊。怎么回事就不知道了,反正坏了就换

网友G:
可能是镇流器内部接触不良

大菜鸟!

网友:
我认为是镇流器内部软击穿(线间短路)。我要是没记错的话,30W日光灯电压应为108V.......如果是镇流器内部接触不良 ,灯管会瞬间熄灭,但不会烧毁;唯一解释:220V电压进入灯管,镇流器与灯管是串联的,如果是220V电压进入灯管,只能解释镇流器短路,但楼主说此灯管能正常启动并工作一段时间,所以我认为是镇流器内部软击穿。证明这个问题.....将损坏的镇流器拆开!

网友H:
是啊,这类灯具很难修理,按照故障率,高低,一般是这样的:启辉器,  灯管,  接触不良,最后是镇流器。镇流器有时用表还测不出来,排除前三个问题,只能换镇流器了。

网友I:
可能是镇流器内部或其他地方接触不良,东方从理论上进行分析;

由于和时间有关,可以假设由于工作时间长温度上升引起。某一接头似断非断,冷的时候是搭在一起的,所以能亮,但很可能接触电阻较大,局部发热严重,一膨胀,可不就断开了?等您再买一灯管,它又冷了下来,再亮半个小时,又断开了。这回不去管它,就放那儿,等它再冷下来,“开几个小时才突然会亮”就是这个道理呀!

XW:你这个“理论”对不对能验证吗?

当然可以,只要在不亮时测量一下每个器件的电压就知道了:先用一根导线把启辉器短路,如果电路正常,灯管两端会亮,现在电路有故障就不会亮。然后分别测量灯管两端电压和电感两端电压,电压220V的那个器件中有断点。

网友J:
应该是镇流器坏了

网友K:
市场上好多电子镇流器的质量都不合格。有个朋友买了十来个日光灯,一年内将所有的镇流器都换掉了

网友L:
坏了正常,换了就是了。下次买好点的。

网友M:
电子整流器,个人经验,买回来在里面的三极管上加个散热,效果不错,我的整流器用了近19年了。灯管问题,一定要安装水平,否则就容易损坏

网友N:
若是电感镇流器还好办,电子镇流器就不好说,好坏差距极大,好的一年两年没问题,坏的一周两周过不去,所以尽量买品牌的,好用、放心。

网友O:
通通不细心日光的串并电路结构有否注意过,

网友P:
便宜没好活

网友Q:
只要线路没接错,这故障主要是在镇流器上。

网友R:
应该是镇流器的问题

网友S:
肯定是镇流器的质量不行

网友T:
一般的镇流器在灯打开半小时左右温度就很高了  绝缘漆老化非常快 从而造成内部间歇性的短路 我们这经常换 安装环境和质量是最重要的

楼主:
哦!楼上这位兄弟说对了,最后换的那支是在通电后半小时就不亮了。我这支灯安装在我的书房里面,环境算是不错的。

网友U:
这镇流器是很简单的电感。

测一下阻值。

网友T:
 一般的温度高是由于开始的瞬时输出功率太大 再加上频繁的开关 还有就是额定输出功率和灯管是否匹配 看你的情况是属于后者 质量差造成的   顺便多说几句 要是在家里是不是照明和电器共用一个开关 这对于质量差的可是个考验啊 我原来经常修这个 日光灯并不是和什么电器接在一起都行                                                经验有一些 但深了我也说不上来         说的不好各位别拍砖啊

网友V:
引用 网友O:

通通不细心日光的串并电路结构有否注意过,

网友W:
嘿嘿,说来脸红呀,一个日光灯,我是搞了两个小时没搞定。换了跳炮换灯座,换了灯座换灯管,换了灯管换镇流器,一个人爬上爬下的,来来回回的跑的我是有进的气没出的气了。最后一生气,“不搞了!”    这不,今天换个全新的上去,它才亮。

网友X:
引用 网友E:

我们见过最多的就是整流器烧了,现在电子整流器,质量也一般,其次是灯管老化

就是

\~~~~~~~~~~~~~~~我修的大部分都 是镇流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