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MT500如何输入意大利文?

楼主(2009-01-03):
威纶通MT500如何输入意大利文?

让触摸屏可以显示中文和意大利,怎么设置呢?

在触摸屏上选择意大利文,无效呢?

网友A:
呵呵;

要考虑安装的操作系统也要改过来;

你可能还是用的中文的WIN XP系统;

网友B:
首先你要从官方网站上下载UNICODE版本的EB500

然后你要装意大利文的输入法

网友C:
使用ASK触摸屏可以达到这个功能,价格中端,性价比超高! 佛山市佛大华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世周  电话:13435407651

网友C:
要ASK触摸屏资料的朋友,请加QQ: 385616020

网友D:
是你系统是原因,要支持意大利文才行

网友E(2009-08-18):
你好!请问MT500系列触膜屏软件下载,我要保护程序如何设置密码?谢谢!我的邮箱是:LISUWE2008@126.COM      电话是:1382692803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关于你好!请问MT500系列触膜屏软件下载,我要保护程序如何设置密码?谢谢!我的邮箱是:LISUWE2008@126.COM      电话是:13826928030

在EB500的软件里,打开“编辑——系统参数——一般”,“一般”的右面第5个就是密码。保护程序不被随便上载到电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