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的轴承加热器是应用的什么原理

楼主(2009-01-03):
我们用的轴承加热器是应用的电流感应原理吗?那规格,导线截面积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A(2009-06-16):
工频感应加热的原理,只要线圈和一个电容!!!

网友B(2009-11-18):
轴承加热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金属在交变磁场中产生涡流而使本身发热,通常用在金属热处理等方面。原理是较厚的金属处于交变磁场中时,会由于电磁感应现象而产生电流。而较厚的金属其产生电流后,电流会在金属内部形成螺旋形的流动路线,这样由于电流流动而产生的热量就都被金属本身吸收了,会导致金属很快升温。 http://www.timels.com

轴承加热器又叫轴承感应加热器,感应加热器,电磁感应加热器,是加热工具的一种。加热元件与平台一体化,安全、可靠、使用方便。主要用于对轴承、齿轮、衬套、轴套、直径环、滑轮、收缩环、连接器等多种类型的金属件进行加热,轴承加热器通过加热使之膨胀,达到过盈装配的需要。功能包括:快速设定平板温度、报警温度、实时温度显示、超温自动保护、自动保温等。
宁波利盛仪器有限公司http://www.timels.com

轴承加热器适用于发电厂、纺织厂、造纸、化学工业、石油、机械、矿山维护等领域的机械制造和维修,能用作轴承、连接器、齿轮、机械衬套等圆状工件的加热并自动退磁,使工件圆柱形彭胀,实现过盈装配的要求,现加热器使用微电脑控制,能使加热器自动检测设备故障、自动调整加热器功率、软启动/停机。 http://www.timel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