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小电机保护大家如何做的?

楼主(2009-01-03):
        我厂有一台设备由21台0.55KW的电机带动,每台电机是独立工作的但是要求同时启动同时停止,我们由一台接触器直接启动21台电机无其它保护措施,因为机械故障经常烧损,我们在集中控制的接触器与电机之间给每个电机加了3个熔断器,但烧掉一个熔断器后电机因缺相也烧毁,后把熔断器改为2A的3相断路器估计过载后能分断,可是当断路器分断后电机也烧了。因为环境的原因不能安装独立的开关和热继电器。问一下各位师傅有何高招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熔断器只能做短路保护不能做过载保护,像你这们只能每个加接触器和热保,不然等烧吧,如果总接触欠相,你要拉扳车拉电机去包了

网友B:
因为什么原因不能加?要说出来呀!能加熔断器的空间塞不进个热继电器?既然你热继电器都加不进其他过流保护也没必要考虑了。

网友C:
必须加热继电器,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D:
3相断路器.

有的3相断路器.就带热继电器,找找看。

网友E:
有很多3相断路器带有过流保护的,

网友F:
可以加电动机保护器试试。

网友G:
加熔断器的空间换成常数的电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H:
换功率大点的电机呀

网友I:
空间肯定有的 那么小的热继电器 有主回路直接断开的 装点击上也可以啊!搞个小盒子!

网友J:
用电机马达空开,就会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K:
最好是安装独立的开关和热继电器。可以另做一个壳体来装呀。

网友L:
有3相带可调的断路器.

网友M:
有的3相断路器.就带热继电器

用3相带可调的断路器.

网友N:
有3相断路器.就带热继电器,型号是DZ108,电流按电机来选.

网友O:
每台加热继电器,控制触点串联。应该能符合要求。

网友P:
用gv2的空开测试下

网友Q:
用个带过流保护的空开就行了,多的是

网友R:
每台用一个电机专用断路器,就会起到保护作用 了!

网友S:
经计算每台电机的工作电流不到1A.所以你要选择高灵敏度的空开和热继电器

网友T:
最理想每个加接触器和热保,

网友U:
引用 网友E:
有很多3相断路器带有过流保护的,

用过,个头也很小,整定电流在3A左右,好像是天正的牌子,在小电机保护上非常实用的

网友V:
我的方案是:首先选择带热保护功能的电机专用小型断路器,将断路器中保护的接点串接在一起,然后增加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前面的保护接点与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接点串接,这样只要有一个电机调闸,整个都会停止运行。

网友W:
楼上各位朋友的意见都不错,不过我觉得,最好先分析一下接触器烧毁的原因,简单的说机械故障,太笼统了,是21台均有可能出机械故障,还是就是固定的几台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要从根上解决问题,不能仅仅想着保护,我觉得正常工作的话,不应该让保护装置老是动作,如果选择合理的话,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降低故障所引起的损失。

网友X:
引用 网友W:
楼上各位朋友的意见都不错,不过我觉得,最好先分析一下接触器烧毁的原因,简单的说机械故障,太笼统了,是21台均有可能出机械故障,还是就是固定的几台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要从根上解决问题,不能仅仅想着保护,我觉得正常工作的话,不应该让保护装置老是动作,如果选择合理的话,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降低故障所引起的损失。

所言极是……

只有清楚产生故障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Y:
引用 网友V:
我的方案是:首先选择带热保护功能的电机专用小型断路器,将断路器中保护的接点串接在一起,然后增加中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前面的保护接点与中间继电器的线圈接点串接,这样只要有一个电机调闸,整个都会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