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老是啪啪的响

楼主(2009-01-04):
追近一段时间电容柜老有啪啪的声音,请各位高手给于帮助.谢谢!!!

网友A:
电容局部击穿打火,啪啪的响呀。

网友B:
一次线线头处理一下,时间长了氧化了,再看看电容起鼓吗

网友C:
内置电阻?接触器rc吸收部分?

网友D:
1、母排、绝缘子因污秽而爬电

2、空气潮湿而爬电

网友E:
是不是电容接触器吸合时发出的声音?

网友F:
快过年了。放炮呢呗

一般是打火。好好检查一下里面的接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电容接触器吸合时发出的声音?

网友H:
一次线线头处理一下,时间长了氧化了

网友I:
快过年了。放炮呢呗

一般是打火。好好检查一下里面的接点及间隙.

网友J:
呵呵

还没碰见过~~~

网友K:
看看电容是否有鼓涨、漏油,若没有停电数分钟后,擦拭接头灰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容局部击穿打火,啪啪的响呀。

这种电容打火后为什么没有烧坏?可能是耐压不足的地方击穿后烧化了,又恢复了绝缘状态。

网友L:
电容局部击穿打火,
好好检查一下里面的接点及间隙.

网友M:
看看接线的地方是不是有松动。。。。。

网友N:
建议停用几分钟后,改用手动,逐个送电,看一看是否还有放电现象

网友O:
看看松动和氧化,最后不行单个电容试验一下好坏!哈哈

网友P:
这是一种自愈式电容,每一次啪啪的声音,意味着耐压不足的地方击穿后烧化了,又恢复了绝缘状态,也就是自愈。

当然,如果响声过大,又另当别论。

网友Q:
你那电容柜是用保险的吗    要是就是保险坏了

如果不是   看看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