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写频率

楼主(2009-01-04):
与20台富士变频通讯,有什么元件可以给所有的变频加频率的?例如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上0.5个频率!

求教!!!

网友A:
如果富士变频器的协议支持广播功能,可以定义一个数值输入元件或者按钮元件,然后在该元件上定义一个执行后宏,通过宏实现该功能。

楼主:
能不能具体一点呢?我是一个新手!!!谢谢

网友B:
首先假设1变频频率地址是1@w40001    2@40002 。。。。。

执行后宏里面写  1@w40001=1@w40001+50

                         2@w40001=2@w400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