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SX与台达变频器VFD-L通讯问题

楼主(2009-01-04):
变频器是没有显示的100w的, 通讯资料格式为:7,N,2 for ASCII我按格式写了一下, 可PLC没有响应.我设的PLC的通讯字为88H, 不知道对不对. 我用台达AE的触摸屏与变频器VFD-L通讯没有问题.但急停就没有办法.如有通讯成功请发一个格式给我.邮箱
dialu@163.com
,万分感谢。

楼主:
说明一下,通讯格式只有这一种格式.

网友A:
d1120的通信格式要与变频器设置一样.

网友B:
88H 9600bps,7,N,2 , for ASCII M1143 要off掉,如果是用485通讯的话,232通讯要把M1139 OFF.

网友C:
注意变频器地址,
ASCII或RTU模式等。请按照PLC应用技术手册上MODBUS指令中的例程来写程序,没有问题的

楼主:
只有ASCII模式.是不是要用RS指令,就是不知道头字要不要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