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按钮重叠不起作用?

楼主(2009-01-04):
我在台达DOP-AE57CSTD上做了两个按钮,一个换页面(隐形的),一个设on状态的按钮,

叠在一起触摸后,只有一个换页面的起作用,另外一个按钮并没有on,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有这样用过,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那个换画面的按钮在设on按钮的上面啊?好像有层次之分的啊,你右键看一下,上升或下降一个层次,看怎么样?

网友B: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分开不行吗?

网友C:
^_^你想让它同时起作用吗??为什么不用触发那??这样一个按钮就可以实现了^_^

网友D:
同意三楼意见,呵呵 触发不够还可以在on宏里面写 呵呵 方法多这呢

网友E:
^_^3楼的,^_^咱们是一个公司的呀

网友E:
台达屏的宏是怎么写的呀,还没用过,4楼的你能给讲讲吗??

楼主:
没用过宏,根本不知道怎么写,哪里有例子?

网友D:
就比如你的换画面按钮  执行前宏里面写上 setb m0 就可以了 这样换画面的同时把m0也置位了

楼主:
我今天试了一下,果然很好用,而且不只一种方法,好!

网友F:
宏这个东西俺也不会用。有机会得看看

网友G:
请问一下宏的语言是什么语言,我要复位的话怎么写,其他的呢??

网友D:
这个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台达人机手册,这个里面有详细的宏的介绍,可以看下,

网友H:
其实宏的语言很简单,在台达有内网上有一些实例,可以学学,

网友I:
可以用宏试一试

网友G(2009-02-03):
我做了个保持型按钮,在“执行后宏”写了:CLRB (1#1@M68),这样可不可以起到按下后ON,同时复位m68,谢谢